机械小白请教:做一个架子,上面可承载2t 重量的物体

楼主(2024-11-01):
机械小白请教,现在想做一个平面为1.1*1.1米 左右,整体高1.5米左右的架子,架子可承载2T的重量。是用工字钢还是H型钢,再或者用普通的方管即可,载荷如何计算?望各位大侠指教,非常感谢!

网友A:
参考下机器人底座?

网友B:
立柱抵千斤,你才4000斤,所以4根立柱就行了,加20%,就5根,

网友C:
一般不会用工字钢做架子的,H钢和方管都行,大型钢结构H钢更常见,受力分析测试强度,这种简单结构手算也行

网友D:
直接方管就行,架子上面走人或者载货的钢板保证千分之三的变形量就可以了。一般2t选用q235的花纹钢板4mm是足够的

网友:
工字钢10号,

网友:
这么轻的重量就主要考虑长细比,高度1.5m,截面不小于150mm就可以了。用方管H型钢都可以,美观轻便就考虑方管,H型钢就更稳定些
整体尺寸有点小,要考虑重心,下方考虑要增加空间灌砂或灌水,避免倾覆。

网友(点评):
截面150mm大了,不协调,他总共才1.1*1.1,画出来难看。

网友E:
如果对重量外观无所谓,一切都无所谓。
管状内表面不容易作防腐处理,这点对于超长期使用影响很大。

网友F:
H型钢、方管、圆管都可以,载荷计算可以按照钢结构设计手册计算,也可以绘制三维图形用有限元分析计算

楼主:
谢谢,50*50*2 应该就够了吧

网友(点评):
太薄了吧,一般不要用五个以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H型钢、方管、圆管都可以,载荷计算可以按照钢结构设计手册计算,也可以绘制三维图形用有限元分析计算

好的,谢谢!我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下机器人底座?

有没有图片参考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立柱抵千斤,你才4000斤,所以4根立柱就行了,加20%,就5根,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不会用工字钢做架子的,H钢和方管都行,大型钢结构H钢更常见,受力分析测试强度,这种简单结构手算也行 ...

就是计算不会?,求指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方管就行,架子上面走人或者载货的钢板保证千分之三的变形量就可以了。一般2t选用q235的花纹钢板4mm是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对重量外观无所谓,一切都无所谓。
管状内表面不容易作防腐处理,这点对于超长期使用影响很大。

只做架子使用,只有重量要求

网友:
载荷可以用solidworks算例去仿真一下

网友G:
随便搞了一下,供参考。

网友H:
40方钢管焊接各六面体架子就可以。我们用这样的架子,临时支撑 二十吨的物品

网友I:
1平方  2t的话 哪个便宜用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H:
40方钢管焊接各六面体架子就可以。我们用这样的架子,临时支撑 二十吨的物品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1平方  2t的话 哪个便宜用哪个

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G:
随便搞了一下,供参考。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
H型钢,槽钢也没问题

网友:
区区2吨,何足挂齿,我用木头方子钉个架子都可以承受

网友J:
引用 网友G:
随便搞了一下,供参考。

咋那么扣,你下边再加4根方钢又能多多少钱,你这样焊时间长了这样容易劈叉

网友:
引用 网友J:
咋那么扣,你下边再加4根方钢又能多多少钱,你这样焊时间长了这样容易劈叉

不用时间长,中午放的,下班塌的

网友(点评):
哈哈哈 你要笑死我

网友:
方管足够

网友:
设计应考虑,动态承载、静态承载与抗震等级,两吨承载的平均与偏重率,1.5米高的重力分解的结构稳定性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