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温钢板姿态调整工具

楼主(2024-11-01):
轧钢厂运输链,窄的带钢头部通常是竖直姿态,偶尔会倒下变成平铺姿态,需要把平铺的头部竖起来,然后以竖直姿态送入后面的夹送辊中。运输链速度1m/s左右,带钢随运输链移动。带钢温度400~600℃,厚度1.2mm~6.5mm,宽度325mm~525mm。
考虑过几种可能的方案:
1. 电磁磁吸,但是温度较高,还没找到合适的厂家;
2. 真空吸盘,咨询过,说是真空系统需要冷却,冷却系统没找到合适的技术,然后说这种冷却系统也很贵;
3. 夹爪/夹钳,由于带钢平铺在运输链上,需要伸到运输链板子之间的缝隙里面操作,技术上有点难。
这里请教一下各位大神,有没有建议或想法,天马行空都行。

竖直姿态

竖直姿态

平铺姿态

平铺姿态

网友A:
1视觉识别定位,然后夹住撸直,不过要有跟随系统,结构比较长。
2不知道入口结构怎么样的,有可能加一个铲起斜面导向机构,简单可靠。

网友B:
在传送带上放一块垂直于传送带表面的耐高温挡板,钢带被挡板挡住应该就不会倒。

网友C:
视觉识别+ 机械手夹爪。替代工人,灵活度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传送带上放一块垂直于传送带表面的耐高温挡板,钢带被挡板挡住应该就不会倒。

上游工序,钢带出来的速度10m/s,然后在运输链上自由滑动直到停止。
不太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视觉识别+ 机械手夹爪。替代工人,灵活度最好。

是这个想法,其中各环节技术难度非常大,这里首先是想办法把平铺的钢头竖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视觉识别定位,然后夹住撸直,不过要有跟随系统,结构比较长。
2不知道入口结构怎么样的,有可能加一个铲 ...

1. 初步思路是这样的,首先是想把平铺的钢头竖起来。
2. 上游设备是夹送辊+摇摆设备,钢带出来的速度10m/s,然后在运输链上自由滑动直到停止。速度太快,也很难做。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这个想法,其中各环节技术难度非常大,这里首先是想办法把平铺的钢头竖起来。

先找到竖直的部分,用滚轮压住。然后捋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找到竖直的部分,用滚轮压住。然后捋过去。

之前考虑过用两辊夹住竖直的位置,然后反转。
有两个大的技术难题:1. 竖直部分可能叠在一起,夹辊伸不下去;2. 需要判断钢头的方向,来控制反转的方向,如果平铺的长度太长,很难做。

网友:
在轨道上方竖立一定数量的铁棒导向放倒呢

网友D:
你这个非但要竖起来,还要看左右转动的方向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考虑过用两辊夹住竖直的位置,然后反转。
有两个大的技术难题:1. 竖直部分可能叠在一起,夹辊伸不 ...

1,可以从圆弧的地方开始。2,方向视觉可以判断。 机械手也是有附加的轴,整体前后移动的。

网友E:
是不是想办法让它不倒更好,在出来还没倒下的时候用东西夹住它在输送链板上就不倒了。倒下再竖起来可就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想办法让它不倒更好,在出来还没倒下的时候用东西夹住它在输送链板上就不倒了。倒下再竖起来可就难了 ...

这是一种思路,之前研究过。
难点在于钢带头部上运输链的速度有10m/s,然后自由滑动到相对静止在运输链上。
不同规格的钢带这个过程中速度曲线是不同的,甚至同一规格的速度也是不同的(不同的出口摆动方向)。
运动过程中难以确定头部的准确位置,以及固定住它。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非但要竖起来,还要看左右转动的方向

是的,非常对,很多人没想到这个难点,需要找到上边沿,确认翻转的方向。
竖反了就完蛋了。。

网友A:
再给你出个更简单可靠的方法:
在初始出料时用一个夹子夹住,夹子只能保持在正直状态,
要进料时,夹子被送到进料口挡住不动了,自动松开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给你出个更简单可靠的方法:
在初始出料时用一个夹子夹住,夹子只能保持在正直状态,
要进料时,夹子被 ...

见14#我的回复,谢谢

网友(点评):
你没有理解我说的,我的意思是头部用一个不倒夹子设计,就像不倒翁

楼主:
大哥们,救救我吧,快哭出来了,我找了很多人交流这个事,包括工业机器人厂家(ABB),视觉厂家(基恩士、梅卡曼德),夹具厂家,人形机器人厂家,自己公司的机器人团队、视觉算法,工厂的技术首席,以前公司的技术大佬,总体感觉是非常难的一个事情,但是领导觉得很简单,就是一抓一送的事,个人内心是非常崩溃的。

网友:
倒了再扶起来比较难,一是方向很不好确认,而是高温还一直不规则运动的东西更难,关键是稳定性不够就麻烦了。所以还是要在出料口做文章,比如料头一出来立马用东西夹住,然后快速往送料口移动,速度稍慢点,能保证后面的钢带自由舒展,料不扎堆即可。后续送入轧辊后夹爪松开,再回去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