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达贴标机构刮板有什么作用

楼主(2024-11-01):
各位大哥:
            有个feeder供料贴标的小结构,看着有点晕,各位老大帮看下这气缸刮板有什么作用啊?万分感谢啊·

网友A:
来料不良、吸头故障啥的导致料没被吸走,留在原地或掉落附近,导致批量不良?

网友:
应该就是放在漏吸时 去除多余物料 防止下批物料来料不规整

网友:
上保险的,如果有没取走的,会影响后面,索性全搞一遍,管你有没有剩余,刮一遍一定是没有了

楼主:
感谢各位大哥,说的十分有道理;论坛上真是卧虎藏龙啊,高手多多

网友(点评):
就这点事还藏龙卧虎,你从来没干过家务活是吧,就这点事你都想不明白啊,谁家机械手敢保证百分百工作到位,这是常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来料不良、吸头故障啥的导致料没被吸走,留在原地或掉落附近,导致批量不良?

和你的想法相同

网友:
防止意外故障的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