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关于提升机的稳定性问题

楼主(2024-11-01):
这次有个方案用到提升机 需要图示方向提升,上面物料载荷250KG左右  想知道这样提升过程中会不会晃动  比如一侧导轨有上下晃动的情况  有用过类似方案的朋友帮忙解答下

楼主:
中间是蜗轮蜗杆提升机,

网友:
动力足、受力均匀应该不会吧

网友A:
小老弟,新手啊1.导向轴看起来不和谐啊,丝杆也不粗啊2.看你导向轴图纸啦,平行的轴之间的位置误差,平行度,丝杆与导向轴的平行精度啦。250kg已经是大载荷了,看你的结构,细皮嫩肉的,不抗操啊

网友(点评):
对提升机来说 这个载荷还是小意思的 我选最小的1T的 550KG载荷

网友:
直接搞个电推缸模组,我看你的空间也够,也不贵,风险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老弟,新手啊1.导向轴看起来不和谐啊,丝杆也不粗啊2.看你导向轴图纸啦,平行的轴之间的位置误差,平行度 ...

同感。

网友:
高了会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