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0/0101-STEEL PLATE 使用什么材质的钢板

楼主(2024-11-01):
有没有知道5000/0101-STEEL PLATE  使用什么材质的钢板,查不到相关标准 怀疑是企业内部标准

网友:
网上搜的不知道对不对

5000/0101-STEEL PLATE指的是一种钢材牌号或规格下的钢板,根据公开发布的信息,它通常符合BS EN 10025标准中的S275级别,并且其材料规范与BS 4360 43A相当。以下是对该材质的具体解析:
一、主要特性
屈服强度:根据板厚的不同,屈服强度在235N/mm²(针对JCB/BS EN 10025 S275/43A 3-100mm的范围)到相关标准中规定的具体数值范围内变化。
抗拉强度:其抗拉强度(UTS)通常在427~540N/mm²的范围内。
二、与其他标准的比较
DIN标准:与DIN 17100-80中的St44-2相当,但厚度和强度特性可能有所不同。
ASTM标准:与ASTM A572M-94c中的Grade 42类似,但具体数值可能有所差异。
JIS标准:与JIS 3106 1996中的SS490在某些厚度范围内具有相似的强度特性。
GB标准:与GB 1591-94中的Q275在强度方面相近。

网友(点评):
网上那是胡扯,BS EN 10025标准准规定了除结构型钢及管道钢外的热轧结构钢扁材及长材产品

网友:
EN标准里的牌号是这样,楼主写的所谓牌号是哪样,谁敢拍胸脯说二者等价。

网友:
不是q235吗,怎么成了q275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