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螺旋角相关计算

楼主(2024-11-01):
如图示:已知螺旋角,怎么计算螺旋槽的导程?有没有相关的便捷的计算程序可提供?
谢谢~~~

1

1

2

2

网友A:
把单圈螺纹抻开,导程P=pi*d*tanα
(d螺纹公称直径,α螺纹升角)

网友B:
拿一张纸,拓印螺旋槽,拿出来,测量轴向多点距离,得到的平均值,基本就是导程。
这种办法,一般用于现场测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单圈螺纹抻开,导程P=pi*d*tanα
(d螺纹公称直径,α螺纹升角)

图中这个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拿一张纸,拓印螺旋槽,拿出来,测量轴向多点距离,得到的平均值,基本就是导程。
这种办法,一般用于现场 ...

只有图没有实物。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把单圈螺纹抻开,导程P=pi*d*tanα
(d螺纹公称直径,α螺纹升角)

把单圈螺纹抻开的长度会大于周长吧

网友(点评):
坛友想表达什么?这根螺纹长度有什么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单圈螺纹抻开的长度会大于周长吧

想差了,当我没说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单圈螺纹抻开,导程P=pi*d*tanα
(d螺纹公称直径,α螺纹升角)

导程P=pi*d*tanα中的:pi,d分别指什么?α就是44°螺旋角吗?求明示~

网友(点评):
pi就是圆周率啊,d是螺纹直径,α是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