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W计算体积

楼主(2024-11-01):
原帖http://www.cmiw.cn/thread-1075928-1-1.html

网友A:
只要有实体,在--评估--质量属性--那里就有数据显示

网友(点评):
你压根没看懂楼主在说什么呢,你说的这些纯粹扯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有实体,在--评估--质量属性--那里就有数据显示

支持一下。

lz说的是挖楼梯,http://www.cmiw.cn/thread-1075928-1-1.html

不是算体积。

大家平和交流,勿标题党,容易误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有实体,在--评估--质量属性--那里就有数据显示

每个字单独抠,这是什么玩法,请教大佬!

网友(点评):
他说直接看体积,我说的是通过体积反推尺寸,直接看体积谁不会

网友:
原帖已有大神回复

网友(点评):
原帖回的时候,我都做出了了,只是决定这个知道的人少,另外举一反三,可用处很多,才单发一贴说的

网友B:
引用一下大佬方法:新建一个传感器 属性选体积,在建一个设计算例,约束选传感器,变量选择x尺寸,变量范围先估算一个,步长大一点,然后根据计算缩小范围,步长精度提高一点,运行差不多3次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不用先做传感器,直接算例,目标自动有传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一下大佬方法:新建一个传感器 属性选体积,在建一个设计算例,约束选传感器,变量选择x尺寸,变量范围 ...

没毛病,设计算力里面可以直接添加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