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带线上惰轮固定方式这样是否正确

楼主(2024-11-01):
各位大哥:
           有没有做过皮带线的大佬,求教下看到一个图里惰轮安装挺省事的,直接拧进铝型材里;
但时间久了会不会移动,之前没见过还能这样搞得;
这方法到底可不可行,特来求教啊?

网友:
没错,容易松的。

网友:
可以在铝型材外部加沉头孔,轴上攻牙从外面锁紧

楼主:
钻孔这个主意不错啊,也挺省事的

网友:
别的不说 平带这么多弯儿?转数很低吗?

网友:
型材槽里可以加个螺母嘛

网友:
楼主这个机构挺省成本的,怕他跑了你可以多放几个螺母左右卡住,问题不大

网友:
肯定不稳定,要设计固定件,可以穿孔反面锁付。

网友:
铝型材的弱点就是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