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主轴

楼主(2024-11-01):
了解到电主轴是在数控机床领域出现的将机床主轴主轴电机融为一体的技术。现在有需要这种一体的主轴,但是要中空,中空直径在35-40范围,大家有没有模型、厂家介绍一下

网友:
这么大的主轴,估计还得热处理和表面处理(磨床加工),最好有图纸才好确定生产方案,方便的话加V 18721392717

网友:
联系一下这家问问:凯歌主轴科技(大连)有限公司

网友:
好奇问问 中间空的部分走什么 冷却液体么?刀具中间也是空的么

网友(点评):
中空部分走棒料啊,电主轴的话需要油冷/冷却液,刀具就是普通刀具吧没区别 主要是伺服电机驱动改定转子

网友(点评):
中空走料用的

网友A:
以前用过广州昊志的,还行
现在公司自研了

网友(点评):
自研了?有出现过转速不匹配,变频报警的情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用过广州昊志的,还行
现在公司自研了

自研了?有出现过转速不匹配,变频报警的情况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研了?有出现过转速不匹配,变频报警的情况吗

我没负责这块,不太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