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装箱设计允许最大变形是多少?

楼主(2024-11-01):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集装箱设计允许最大变形是多少?有没有什么标准可以查的?还有设计钢结构的架子变形允许多大的变形量,有什么标准可以查吗?

网友:
钢结构那本书

网友(点评):
你除了知道钢结构,还知道什么。

网友:
ISO 668:2020是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制定的一项标准,用于描述集装箱的尺寸、构造和性能要求。
ISO 1161用于描述和定义集装箱角件及其相关连接器。
ISO1496,此系列规范规定了集装箱船检实验载荷及评价标准,底架侧梁最大变形量不超过12.5mm。
ISO3874系列 集装箱装卸与栓固

GB/T 1413-2008:《系列1集装箱 分类、尺寸和额定质量》,这是中国的国家标准,规定了系列1集装箱的分类、尺寸和额定质量。
该标准等同采用ISO国际标准:ISO 668:1995

GB/T 5338.1-2023:《系列1集装箱 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 》,该标准等同采用ISO国际标准:ISO 1496-1
GB/T 7392-1998 系列 1 集装箱的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 保温集装箱   该标准等同采用ISO国际标准:ISO 1496-2

GB/T 26935-2011 集装箱钢材表面处理和涂料施工规范

网友:
国家标准、世界标准。这个应该有世界标准。现在是不是有密封要求?保证掉海里一年内都不会沉下去。除非装了一箱的金属。

网友(点评):
还简单的逻辑,当初集装箱全球发展时,中国还内战呢。所以当然是先国际标准,后有中国标准。只不过是中国劳动力成本极低,可以以极低的成本为全球生产集装箱,所以现在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集装箱生产国。

网友(点评):
了解!中国内战的时候,英国人造的2米长的铁轨,我们都觉得是高科技。现在我们造几十米长的铁轨。

楼主:
那本书是叫什么名字呀?

网友(点评):
好像是钢结构设计手册

网友(点评):
我以为楼主只是单纯的问钢结构问题

网友(2024-12-25):
可以参考标准ISO/TR15070,另外各船级社要求也有一些细微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