件比较轻小,如何实现自动化组装?

楼主(2024-11-01):
如图片所示,现在要把这三个件组装在一起,是一种压力开关组件,件比较轻小,如何实现自动化组装,谢谢

组装前的三个零件

组装前的三个零件

组装后的成品

组装后的成品

楼主:
感谢各位大佬

网友A:
自动上料 自动装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动上料 自动装配可以

怎么实现,可否具体一点,感谢

网友:
朋友,你去找一些视频看看,有个大概的了解再说。

网友B:
我一眼就看出你小子想白嫖

第一张图从大到小的零件按A,B,C来区分,A自动上料到一个流道,C自动上料到侧面,侧面做一个机构把C直接卡到A上面,接着往前走,
再把自动上料的C从上到下压到A上面

网友:
一看是外行。

网友:
卡进去就可以了,工序:1.L型颜色件插入插头,超声波焊接,或者胶水紧固。2.蓝色卡扣卡入。

网友:
只能凭经验说下
1.先找振动盘的厂家问一下 这3个料能不能阵列出料,出料的方向,可能有几个件比较大不好出也可以问一下推板机送料厂家之类的
2.确定方向后 用一些抓取机构把件装配起来,定位限位这些要考虑好,最大的那个件可能要做个旋转插进去的机构
3.然后那个卡簧可以参考一些卡簧机构,可以直接强压试试,不行就先把卡簧撑开然后再压进去

网友(点评):
就这样,先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一眼就看出你小子想白嫖

第一张图从大到小的零件按A,B,C来区分,A自动上料到一个流道,C自动上料到侧 ...

B呢?

网友(点评):
这B是弯头

网友:
没有细节参数,光凭一张图,只是要有个详细的组装后要达到什么样的效果。

楼主:
这个项目如果做方案的话大概需要多久,几天能完成,各位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