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夹持保证在中心?

楼主(2024-11-02):
就是图上这个装置机器人会过来放置斜齿轮,斜齿轮装配到曲轴上面的。齿轮需要加热,我想问一下:

这个齿轮应该用什么样的卡盘或者是机械结构来夹持保证在中心。而且机器人重复精度只有+-0.05,如果机械机构设计小了也有可能导致机器人放不进去与限制加热齿轮的膨胀量导致装配不进去。有没有机械大神出出主意。

楼主:
补充一下,卡盘选不好主要是害怕加热温度高(180C.)影响卡盘的i精度,斜齿轮本身外圆就有-0.2的误差

网友A:
1.你的装配卡盘,不能夹持外圆,要用内撑爪撑装配内孔,这样能避免齿轮本身内外圆同心度误差对装配产生影响
2.关于机器人定位误差的问题,调试的时候尽量调整到同心,0.05的误差是没问题的;机器人刚度没那么大,装配卡盘夹紧时,机器人如果偏心了,受力会发生轻微形变,这点误差应该是能容错的
3.卡盘受热影响精度,这个你得咨询卡盘供应商,他们更专业;采用耐高温卡盘或者卡爪隔热,他们会给出具体解决方案的。
4.齿轮加热后,内孔能达到多少?和轴的间隙最小有多少?这个数据一定要测量出来,做到心中有数;你的装配卡盘夹持精度、直线导轨精度、机床变形、受热变形等所有综合因数考虑进去后的重复定位误差一定要小于加热后的轴孔单边间隙,而且最好要留出一定余量,如此才能保证设备稳定

网友(点评):
认真答疑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你的装配卡盘,不能夹持外圆,要用内撑爪撑装配内孔,这样能避免齿轮本身内外圆同心度误差对装配产生影响 ...

我这个只能去夹持外圆,齿轮过来后夹住,加热,然后气缸直接推动前面装置将齿轮压到曲轴上,那个齿轮加热之后具体膨胀多少不太会计算,厂家那边说加热后是肯定有间隙的,卡盘找过很多厂家,都不太敢保证加热后会不会影响

网友(点评):
为啥只能夹外圆,不能内撑?如果你考虑齿轮内孔需要完全装配至曲轴内,那么你可以采用多段装配;首先把齿轮2/3装入曲轴——内撑爪松开——内撑爪行程调整顶住齿轮端部——将齿轮完全装配进曲轴

网友(点评):
膨胀多少为啥要算?你有没有人工装配线?去人工装配线上实际测量,加热前和加热后的尺寸变化,多测几组数据,不就有了

网友(点评):
如果非要夹外径,那么你花成本来控制来料齿轮的内外圆同心度也行;同心度0.2,你还要夹外圆,钻这条死胡同,那么你这个项目必死

网友(点评):
厂家都问过了,都不保证,那么你就只能自己去买一台卡盘,来做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你的装配卡盘,不能夹持外圆,要用内撑爪撑装配内孔,这样能避免齿轮本身内外圆同心度误差对装配产生影响 ...

我们这边是做非标的,这个改造给我成本压得特别低,有些东西没法弄,报价都跟我们一个螺丝一个螺丝的算,哎。还着急要,没办法弄一套卡盘做实验,而且大佬,您上面那个分段装配很好,但是目前机床上装配机构压入齿轮的就是一个气缸,没办法做到分段装配。内撑用气缸的话(液压与电都考虑过,时间成本床内空间不太允许)。线圈过来加热,手抓也会被加热,这样也会影响气缸吧。

网友(点评):
气缸有氟橡胶密封圈的,能耐高温;亚德客耐高温气缸,标称是150度;假设你爪头180度,这个热量传递到气缸也会衰减,用亚德客耐高温气缸没啥问题

网友B:
虽然机器人公司手册标称有这么高精度,估计是理想条件下,楼主这个情况,6kg机器人估计不行,感觉机器人精度达不到。
有考虑过轴或者齿轮,有一定导向工艺倒角?用浮动头去夹持齿轮。
不过楼主又有成本限制,那浮动头,不便宜

网友(点评):
大佬出现了!

网友(点评):
一般是轴上要有锥度,方便先进去,再给力去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虽然机器人公司手册标称有这么高精度,估计是理想条件下,楼主这个情况,6kg机器人估计不行,感觉机器人精 ...

有一定的导向工艺倒角,浮动头了解的不太多

网友(点评):
浮动头,允许圆周360°方向有几毫米误差,可以怼进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虽然机器人公司手册标称有这么高精度,估计是理想条件下,楼主这个情况,6kg机器人估计不行,感觉机器人精 ...

几毫米误差的话不太行,进不去。

网友(点评):
我晕,就是怕机器人精度、你卡盘夹持精度有误差,才叫你用浮动轴,你是不是理解错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你的装配卡盘,不能夹持外圆,要用内撑爪撑装配内孔,这样能避免齿轮本身内外圆同心度误差对装配产生影响 ...

大佬,问一下您刚才说的那个亚德客的耐高温气缸型号是什么啊?

网友(点评):
你图画那个亚德客三爪?用它个毛线呀,你要压装,受力挺大,两下子就烂了

网友:
楼主是准备跳坑的节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