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轴零件加工工艺

楼主(2024-11-02):
    如下图一个长轴零件的图纸,不要控制两端螺纹的同轴度,图纸中的加工工艺是否有问题,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杀猪杀头杀屁股各有各的路子,
但是作为在机械加工混了25年的我,看这个所谓的工艺,会骂娘,作为老板,更要骂死你,50的外径,你用55的料,谁当老板也要亏光裤子,
还伸长535,哪最少要两根一起,哪一根就是34斤,你以为各各都是大力士?还切断,55的料,切断要30的车刀,就算是5.0的,车起来也吃力,还伸出150,我车间的车工要伸出150,我会骂死他,还打表小于0.01,你想干什么,想让工厂破产吗,
正确的是买直径50的调质光料,切实际长度488,打中心孔,一次加工所有外圆,再调头铣六方,所谓的打表小于0.01,这不扯蛋吗,哪家的卡盘能到这个精度,

网友(点评):
50的调质料怕是不行,55的保险多了

网友(点评):
50的精光料还有不行的,外圆都是研磨过。

网友(点评):
以前我们厂买的调质料,只是调质了,但那个直径就不好说了,

网友(点评):
加工技能上不来纯靠保险,有点得不偿失,50能做是最合理的,55保险但是成本会高。加工成本也会高很多

网友(点评):
用55的料,材料费用增加20,工时增加15%,现在机加工的利润都没有15%,这样做,不亏死吗

网友:
应该外圆两顶机型夹带动全部搞定,在做内螺纹的时候,用中心架架起来打表做,平头钻孔攻螺纹倒角搞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杀猪杀头杀屁股各有各的路子,
但是作为在机械加工混了25年的我,看这个所谓的工艺,会骂娘,作为老板,更 ...

总长527,伸出长度150mm不算长吧。至于跳动0.01用四爪可以做到吧,两端螺纹同轴度要求0.025mm,所以必须保证这个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