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交替上料结构的闭环

楼主(2024-11-03):
有谁还记得我的交替方案交替上料机构设计 - 机械设计 - 机械社区 - 百万机械行业人士网络家园 (cmiw.cn),后续来了。经过近一个多月加工和安装及调试,原来的讨论的交替上料机构,最终还是落到实处。详见实物图
经过调试,该机构可行,交替时间,根据气缸的输出力和气压大小,时间在1秒左右,满足使用需求
采用无杆气缸,整体也比较平稳,如果有空间,可以采用普通的标准缸代替,可节约大米。
两侧到位,采用液压缓冲器调整还是很有必要的。
在组装中,装配尤为重要,随动器在导槽内的灵活性,很考验装配工程师的功力。这个是整套机构的重点
装配不佳,会影响使用寿命和使用中的噪音。
此方案结案,此贴为证。感谢前期坛友的出谋划策和建议,再此一并感谢。

网友A:
图中这个轮的作用

网友(点评):
应该是落下后限位的

网友:
2个滑台气缸不就好了吗?凸轮一点都不好调

网友(点评):
滑台气缸的行程适合楼主的吗

网友(点评):
不适合,两个工位在两端均为同一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中这个轮的作用

张紧用了吧

网友(点评):
是的,起到张紧的作用,

网友B:
楼主 ,导槽和凸轮随动器的间隙大小,楼主怎么给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 ,导槽和凸轮随动器的间隙大小,楼主怎么给了啊

这个间隙我给的是±0.1mm,从目前看,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间隙我给的是±0.1mm,从目前看,问题不大。

间隙应该没有负了吧,凸轮随动与导槽 +0.1以内都行吗,导槽可以看下图纸吗

网友(点评):
是的,不能有负。有负就不对了。要求是+0.1。保证随动器在导槽内灵活就好了

网友:
张紧好像不太好

楼主:
空间有限,张紧调节可以实现。只不同的是,涨紧轮和移动的机构一起移动。

网友:
这种机构只适合其上的工装高度不高的情况吧,如果其上的工装高度300-400mm,有没有比较好点的办法,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中这个轮的作用

涨紧轮?不确定哈,请教

网友:
你这导轨为啥螺丝不锁全,中间要间隔一颗螺丝锁一颗螺丝呢

网友(点评):
应该要锁全。当时画图时,直接阵列双倍了,就忘记改了。锁全应该更好,优化的设计已经改过了。谢谢你。

网友C:
请教一下楼主,水平滑动板和无杆气缸是怎么连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楼主,水平滑动板和无杆气缸是怎么连接的?

谢谢你的关注!
能问到这一点,说明你看图很细呀。
这是设计时疏忽的问题。
应该是软连接才好,
水平连接板本身是运动的联动纽带。
锁紧了,就会因装配问题,一定摩擦,干涉,损伤无杆气缸。
所以这个连接板,要“软连接”。
仔细看图:螺丝锁到无杆气缸上,螺丝长,相当于
水平滑动板,套在螺丝上,螺丝和孔有间隙,并未实际连接。

网友D:
数模发上来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数模发上来参考下

这个,就不发了吧。我的这些图不一定适合你看看示意图,看看装配图,灵活运用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关注!
能问到这一点,说明你看图很细呀。
这是设计时疏忽的问题。

感谢楼主耐心解答,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