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次淬火后不进行回火了?

楼主(2024-11-03):
请问一次淬火后不进行回火了?

网友:
这是啥面试题啊?还是说考试题

网友(点评):
明显是教材截图,他看不到教材上的回火两字,过来询问。

网友:
按他写的工艺路线应该需要回火的,没看出来哪里说淬火后就不用回火了,下面作用处应该说的是温度低一些淬火后残余奥氏体少一些,不代表就不需要回火了,马氏体的结束点都低于0度的,因此淬火后其实马氏体转变是没有完全结束的,导致时间长了后工件依然会变形,并形成内应力,我想这个工件都用上这么好的材料不可能是一个不重要的件,因此不可能出现不回火处理的情况。

网友(点评):
对呀,我也奇怪,那时候明明写着回火,他愣说没有回火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照片教材上不是写了回火吗?这个材料比较特殊,比常规的低碳合金钢渗碳多一道淬火和高温回火。没有啥毛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片教材上不是写了回火吗?这个材料比较特殊,比常规的低碳合金钢渗碳多一道淬火和高温回火。没有啥毛病啊

般是渗碳后+2~3次高回,再来790淬火,180~220回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