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筋的形式是否合理

楼主(2024-11-03):
如图,麻烦各位帮忙看看,这种加强筋的形式是否合理,在加强筋中间挖了一个半圆,是什么道理?或者还有其它更好的形式?

加强筋

加强筋

网友:
看你的受力情况

网友A:
要卡什么东西吗?

网友:
我觉得跟力学关系不大,如果是垂直向下的力,现在做个力分解,有更多的部分从黄色力变成了红色力,更多的力需要两侧帮支撑,不复合常理。这个更多的应该是为了应付结构吧。

网友B:
看这个结构,大概率都是属于不经计算的加强筋,换句话说,也许不加也没什么问题的加强筋
做个圆弧大概也是为了避免和什么干涉

网友:
感觉很OK

网友:
一二层支撑上板 第三个C型加固上板 支撑立柱和底座 内孔做成直角或者梯形都差不多吧

楼主:
就是每层需要放板子,力垂直于板子向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这个结构,大概率都是属于不经计算的加强筋,换句话说,也许不加也没什么问题的加强筋
做个圆弧大概也是 ...

有没有加圆弧可以避免焊接应力的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卡什么东西吗?

没有,做成C形说是为了消除焊接应力,有没有这个说法?

网友:
右边那个把手是不是拖拽着用,那么右边立柱下面焊点的受力得比左侧下面的大,容易被破坏

网友:
没听说过C形有正收益,反倒感觉这样会降低强度,正常这个位置应该是矩形或者上窄下宽的梯形,他这样设计应该是为了防止与其他部件干涉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加圆弧可以避免焊接应力的说法

也不是没有,但是我觉得你这个关系不大

网友:
看电视解析没,人家就正常说话搞出来人格分析。简单点可能就没啥用,正常避空位的筋板。或者看看装配这不就知道了 。一个焊接框架的筋板能影响整个设备了?太空飞船上用的吗

网友:
受力分析,形式上没问题

网友:
有没可能是为了应付外行领导添加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做成C形说是为了消除焊接应力,有没有这个说法?

没有吧?如果有的话,恕我见识短浅,请大佬解释一下,让我学习一下,消除应力最多的不是热处理吗

网友C:
这个C型筋板结构受力是合理的:首先就是可以直接定位横版的位置;其次如果把这C型板在设计时分解成上下两块角撑,不仅增加了焊接工作量,而且没有C型板美观。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C型筋板结构受力是合理的:首先就是可以直接定位横版的位置;其次如果把这C型板在设计时分解成上下两块 ...

你好,如果我不挖这个C形槽,直接就是一块梯形的板子焊接上去,不知道可以不?跟C形槽相比,强度会不会弱一些?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如果我不挖这个C形槽,直接就是一块梯形的板子焊接上去,不知道可以不?跟C形槽相比,强度会不会弱 ...

如果你说的梯形板子就像上面其他筋板的一样的外形的话,其实用在那里相对于C型板减弱了对方管的根部连接强度。这块C型板作用同时加强横版和方管的强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说的梯形板子就像上面其他筋板的一样的外形的话,其实用在那里相对于C型板减弱了对方管的根部连接 ...

你好,就像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就像是这样的

可以,强度比C型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