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旋转运动的计算问题

楼主(2024-11-03):
       我是将一个长0.75,宽0.66的长方体放在一个圆盘的中心一起旋转90°,长方体重量150KG;圆盘直径420,重量5KG,我采用的是用圆盘型减速机固定圆盘,然后直接用伺服+减速机直接进行旋转。,       但是我计算后,发现惯量很大,如果用汇川750W伺服,就要采用100比的减速机才能使惯量比达到5            工况是要求长方体能够正反旋转90°,对时序没有要求。
以下是我的计算过程,想问下各位大佬能看下我的计算有没有问题。像这样的旋转运动应该怎么选伺服电机,感激不尽

网友:
照片横着放,便于大家看。

网友:
还得计算上电机的惯量,还要考察速度
还是弄个EXCEL表吧,便于迭代更新。

网友:
大惯量,用凸轮分割器+普通电机

网友:
你计算的啥啊,一会150kg,一会又是120kg,打错了吧,还有惯量单位也搞错,是kg*m²,你搞个kg/m平方,按120kg计算,方块的惯量是92250*10^-4kg*m²,圆盘的惯量是1102*10^-4kg*m²,摩擦系数按照0.1算(保守放大了),负载转矩是31N*M

网友A:
100比的减速比,750w低惯量的松下电机可以满足,为了保险起见,有很多东西没算在内,比如安装件螺丝气管,旋转体偏心的可能,质量不均匀的可能,连接圆盘转轴的惯量,等等,安全系数调高一些,使用中惯量和高惯量750W电机比较好,使用的软件是松下官方电机选型的软件,请参考一下

网友(点评):
这是什么软件啊?

网友:
使用400W高惯量的松下电机也可满足要求,安全起见,可放大到750W高惯量,防止后续非标修改导致电机参数不够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A:
100比的减速比,750w低惯量的松下电机可以满足,为了保险起见,有很多东西没算在内,比如安装件螺丝气管, ...

松下的伺服选型软件,官网可以自己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松下的伺服选型软件,官网可以自己下载

好的,感谢大佬,我在研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