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一个问题,百思不得其解

楼主(2024-11-04):
做了台机器,调试了很久一直,有个问题一直找不到原因。
先看图
铝排,先钻孔,然后锯片切成8mm宽/件
目前问题,切料长度公差现在控制在0.07左右,但孔就慢慢偏左边然后又慢慢居中再慢慢偏右边。
我昨天测试,只钻孔不切断,测量每组孔距公差在0.05左右
然后再逐个切断,测量每件长度公差在0.07左右
如果都单独测量,都是合规的,但孔就是慢慢偏一边(不是一下子偏很多),甚至偏差1mm以上

楼主:
按我钻孔测量,送料精度应该没问题,切割长度测量,也印证了送料精度在允许范围之内
钻孔孔距准,切割长度也准,但两个一组合起来就不准,不知那料偏去哪里

网友(点评):
这就是累计误差吗,每次打孔其实都有小几个丝的偏差,后面慢慢就越来越明显了

网友(点评):
这些孔都是用同一个定位基准打的吗,还是互为基准

网友:
想不通孔距对,宽度对,合起来就不对,灵异啊

楼主:
之前还出现这个现象,比如第一孔是偏左边,然后自动送料做,,孔就慢慢偏回中间,然后慢慢偏右边,也就40个料左右,孔到边距离就这样正弦变化

网友(点评):
我猜是积累误差(算法,包括编码器的脉冲数和码轮的直径之类的问题)吧。你试试把单次误差能控制在加减0.02甚至更小也许就解决这问题了。抛砖引玉

网友:
一点一点偏过去的 就是累计误差,一下子偏过去,就是其他问题

楼主:
补充一下,钻头加了钻套,铝排也压得很稳才钻孔以及切断

网友:
才40个料,能偏到后来1毫米,感觉不是误差积累引起的。

网友:
考虑锯口问题没有

网友:
每次锯口位置是不是很准确

网友A:
哥几个锯片呢,单锯片送料的话是不是锯片厚度误差累积的。

网友:
切割时锯片变形导致的?

网友:
锯片切割偏了,

网友(点评):
如果锯片切偏了,那料宽应该会变大或变小呀,问题是现在料宽尺寸也很稳定

楼主:
补充一下,我机器简图

网友:
不知道你是什么锯片

这种切割锯片 受挤压 会产生变形 抖动 引起的误差

一般锯片加工 都不做 精加工

网友:
锯床定位堪忧。累积误差。还是单个钻孔稳当。

网友:
跟切割生热,导致铝排伸长有没有关系?

网友:
关键是你用啥方式送料的?

网友:
锯片和物料的垂直度不够,直白一点就是锯片不是垂直的 有倾斜角

网友:
孔距误差没有实际规律,切片后才出问题,考虑切割时或后导致钻孔定位精度失准

网友:
累积误差。两次加工的定位基准不一致。

网友:
是不是钻孔机构在长度方向上有漂移,来回蠕动了

网友:
锯床的稳定性问题,如果是单边偏差,可以试试加补偿。

网友:
6 累积误差啊,哪里能这么操作的,肯定是切断再钻孔啊。先钻孔,再切断,孔位偏移肯定是有的,除非你的钻孔跟切断是一次定位夹紧完成的

网友(点评):
累积误差怎么解释来回偏的问题呢,而不是朝一个方向累积

网友:
你这是定位方式有问题,停止定位你应该用孔去停止定位。锯片本来就偏摆有误差。正负0.07+正负0.05.你算累计误差吧 一个最大能差0.24,累计起来就起飞了

网友:
让春哥来,他是专家

网友:
切割时锯片的振动和送料误差叠加造成的

网友:
你钻头用的是不是定心钻?进给速度和旋转速度是不是匹配?

网友:
先切后钻

网友:
送料器不准吧,每次10mm送料有误差

网友:
锯片加热切断后膨胀会增加偏移量!

网友:
送料方式和送料位置定位是怎么判定的?会不会是送料过程中出现相对位移或者定位有偏差

网友:
你是不是用类似棘轮机构送料,

网友:
切割过程发热变形的因素考虑过吗?

网友(点评):
考虑过了,试过一直淋水,没效果

网友:
锯片有厚度的,没有考虑进去吧?

网友:
感觉 公差应该被你切下来的料吃进去了

网友:
锯片厚度是不是2.0,有没偏差

网友(点评):
问题的关键

网友:
比较认可:累积误差。两次加工的定位基准不一致。

网友:
觉得应该是累计误差问题。孔间距和宽度没问题是因为你送料精度没问题。孔到边缘距离属于二次定位,你这边完全靠第一次定位来保证,会增加累积误差。

网友:
换种切割方式试试。把问题拆开看看

网友:
锯和钻不是固定在一个平台吧?一个平台,两条滑轨确保锯和钻的间距稳定,来回漂移概率不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哥几个锯片呢,单锯片送料的话是不是锯片厚度误差累积的。

我出一个主意,先划线,再钻锯,一目了然

网友:
你把钻孔切料工艺流程及设备介绍一下,才好分析

网友:
应该是铝件变形

网友:
工艺安排的有问题,先切割下料,后钻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