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圆角如何设置为外圆角?

楼主(2024-11-04):
这个是筋板,筋板与钢管之间用圆弧,过渡,发现此处圆弧是向里面倒圆角,并不是外圆角,我用外圆角发现也做不出来,请教大家,谢谢!

网友:
模型没有相交?

网友:
你是两个实体啊

网友:
1. 多实体 造成;
2. 连接处用焊缝即可

网友A:
你那个筋板与钢管难道不是焊接而成的吗,所以需要你加什么圆角吗,那不是焊缝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筋板与钢管难道不是焊接而成的吗,所以需要你加什么圆角吗,那不是焊缝吗。

我就想用圆角代替焊缝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想用圆角代替焊缝

焊缝只能搞个标识,圆角只能搞在单一实体上。

网友:
画图时让两个实体合并结合,别留缝,形成单实体,再倒圆角就行了

网友:
你说的所谓内圆角是切料,外圆角是补料,只有一个实体是不能实现倒外圆角

网友:
那个位置有间隙,实际上不是一体的

网友:
这个零件建模时画个外圆角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