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图问题——SOLIDWORKS工程图另存DWG文件

楼主(2024-11-04):
SOLIDWORKS工程图另存DWG文件,图框的比例不匹配,这个怎么调整回来 ?

SOLIDWORKS另存DWG

SOLIDWORKS另存DWG

楼主:
请教一下社区大佬们

网友:
设置里面 1:1选上 然后找个转DWG的 模板文件

网友A:
哥你本身SW的图框属性比例没有改吧  那你下载一个SW映射文件试试吧

楼主:
需要激活1:1比例输出,搞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哥你本身SW的图框属性比例没有改吧  那你下载一个SW映射文件试试吧

谢谢大佬回复,图纸模板的问题解决:设置——系统选项——导出——文件格式——DXF/DWG——比例输出1:1,激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