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杆又细又长,刚性又好

楼主(2024-11-04):
小弟最近在做一个测量工装,需要用到一根直径63,长度1200的圆杆,竖直使用,把雷尼绍探针装在这根杆上测量工件。雷尼绍探针的触发力是1.4N,计算了一下,发现1.4N的径向力会使杆产生几丝的弯曲,有没有什么材料的刚性更好呢?我查了一下,发现无论是碳钢还是合金钢,弹性模量都差不多。那些三坐标测量仪的测杆都很细长,它们是怎么保证测量时测杆不弯曲的?

网友A:
1、Ø63的钢棒,1.4N可以让其产生几丝的弯曲?
2、探针只有一两个毫米,怎么不考虑是探针变形?
3、30公斤的负载,三坐标会不会超载?

网友:
直径63mm比我手腕还粗,我没看错吧,这玩意会弯曲嘛

网友:
碳纤复合材料就可以。我们现在就是开发各种复材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1、Ø63的钢棒,1.4N可以让其产生几丝的弯曲?
2、探针只有一两个毫米,怎么不考虑是探针变形?
3、3 ...

忘了说了,这是个空心杆,壁厚不到5mm。固定住一端,在另一端施加径向力1.4N,变形算出来超过1丝

网友(点评):
那就搞个厚点的呗

网友(点评):
你可能算错了。

网友(点评):
晚上用SW跑了下,真有一个丝的变形量了。管子加到103-5,那样变形就小gc 0.002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忘了说了,这是个空心杆,壁厚不到5mm。固定住一端,在另一端施加径向力1.4N,变形算出来超过1丝

怎么算出来的,感觉这变形都能忽略不计了,金属的热胀冷缩也不过如此了吧

网友:
减小探针压力,也许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算出来的,感觉这变形都能忽略不计了,金属的热胀冷缩也不过如此了吧

材料力学里悬臂梁挠度计算公式

网友:
把变形量加到测量结果里。

网友:
不换材料就只有改变截面形状,工字形或者矩形截面比圆形截面抗弯性能好

网友:
增加壁厚。

网友:
怎么算出来的?1.4N啊?

网友:
模具钢,陶瓷,高碳工具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