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轴零件加工

楼主(2024-11-04):
如下图,一个长轴零件,需要保证两端螺纹的同轴度,应如何安排加工工艺?

网友:
买50的45钢精棒制作调制都省了

网友A:
一个内螺纹一个外螺纹啊
那个请问调质后的这个28-30硬度是怎么确定的

网友B:
其实,了解螺纹的自身公差,就很少标注这样的形位公差了。

网友(点评):
感觉你想把设计都拉出去打一顿。

网友(点评):
觉得应该螺纹标注全跳和延伸全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了解螺纹的自身公差,就很少标注这样的形位公差了。

怎么说,能详细解释一下吗大佬

网友(点评):
螺纹公差带比较宽。这种没有标注公差等级的更是。

网友:
它规定了螺纹的同心度,对螺纹本身的精度却没有约束。有点不合理吧。

网友:
就这普通螺纹,同轴不了一点……

网友:
没几把用这个标注

网友:
都打中心孔了,为什么不以中心孔为同轴基准呢?螺纹没必要标同轴度,又不靠大径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内螺纹一个外螺纹啊
那个请问调质后的这个28-30硬度是怎么确定的

直接买的调质料

网友:
从尺寸标注来看,设计根本就没有按轴的用途来标注尺寸

网友:
这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分两头加工,粗车后把中间50夹住,两端都用表把跳动打好找平后夹紧了车吧。基本就是默认为车螺纹前大/小径的跳动。

网友:
什么材料

网友:
测量都没法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