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出现这个问题,怎么回事?

楼主(2024-11-04):
(图片)

网友:
出现什么了?报错?布局?

网友:
结果呢,这好像什么都没说呀

网友:
那么多显黄,很大可能是配合关系出现错误。你动了零件的配合面。

网友:
大概率是点了布局

不确定或不想看到在父级装配体按鼠标右键选择隐藏、压缩、删除布局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