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请教一下,滚珠螺母上的固定板为啥开豁口

楼主(2024-11-04):
如题,仅仅是因为好安装和调试吗,感谢

滚珠螺母上的这个板为啥开豁口

滚珠螺母上的这个板为啥开豁口

网友:
其实绝大数的设计都可以发给AI,现在很多已经能帮很多忙了、用的好的话AI相当于一个博士生以上的水平。

网友(点评):
AI说的根本不对,与避让没有任何关系。你自己也看的出来,有避让的必要吗?AI是概率模型,并不表示它认知世界。

网友:
好安装,不开大口那你只能从丝杆的一端穿进去,开大口就可以直接从丝杆上套上去

网友(点评):
这是正解,什么AI博士那全是车轱辘话

网友(点评):
正解,就是为了直接套上去。

网友:
既能抱紧nut 又能从丝杠处取出

网友(点评):
正解无人问津

网友A:
这个豁口宽度明显比黄色零件的直径小,所以说为了方便零件安装的说法不成立,最大可能是这是个厚板,所以这个圆孔是线切割加工而成的,所以这个为了方便线切割加工进出的。

网友(点评):
也是半桶水,这个豁口比丝杠直径大就行了。不用和螺母座比

网友(点评):
别出来丢人了,一个丝杠杆,需要什么豁口,怎么从孔中间穿过去是什么高难度安装需要做个豁口吗

网友(点评):
你别出来丢人了,安装好了设备从来不坏是把?不考虑可维护性是把?丢人

网友(点评):
同意及上开的观点,方便丝杠安装和取出用。

网友:
|学者11发表于 11-05 11:31

这个豁口宽度明显比黄色零件的直径小,所以说为了方便零件安装的说法不成立,最大可能是这是个厚板,所以这个圆孔是线切割加工而成的,所以这个为了方便线切割加工进出的。

这就是为了方便安装啊,要是一个圆洞安装丝母的时候从丝杆一端套进去?短丝杆单固定还能凑合,长丝杆呢?双端固定带预劲丝杆呢?

网友(点评):
这是丝杠杆的一端,你想怎么穿过去,怎么从孔中间穿过去是什么高难度安装需要做个豁口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豁口宽度明显比黄色零件的直径小,所以说为了方便零件安装的说法不成立,最大可能是这是个厚板,所以 ...

同意,方便安调维护。

网友:
方便拆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豁口宽度明显比黄色零件的直径小,所以说为了方便零件安装的说法不成立,最大可能是这是个厚板,所以 ...

这个就是纯粹瞎说了,图上画的豁口太大了,一般比丝杠直径略大就可以了,就是为了方便安装拆卸

网友:
方便安装拆卸,开豁口后可以把固定板上的平台连带固定板一起顺着丝杆安放到位,然后固定,拆卸也方便,如果不开这个口,那就要先装固定板,然后再把平台挪动到位之后微调对其固定板上的螺丝孔固定平台。如果平台晴还好,重点的平台这样对齐螺丝特别折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