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铝排钻孔切断,宣告以失败告终

楼主(2024-11-05):
昨天又听取了几个朋友的建议,死马当活马医,去现场改进了一下,结果还是毫无进展。
昨天经以下两点测试,不知我下的结论是否正确:
1、送料只钻孔,不切断,钻了60个孔,由于只有卡尺测量工具,所以只能任意抽取10个孔为一组测量,误差在0.07,然后这60个孔孔距总长用卷尺测量,起码卷尺读数不超出1mm误差。
2、然后再把这段料不钻孔,只送料逐个切断,经全检,宽度误差在0.05以内。

但结果就是,孔先偏左边1mm(以下说的偏,都是以材料中心线为基准),然后慢慢居中,再然后慢慢往右偏1mm
基本和之前试机结果一样,偏的规律比较符合正弦变化,只不过以前是30个可能就一个正弦波,这次是大约50个正弦波。

我分析的结论:
1、铝排本身刚性很软,长料拿着都是晃动的。
2、我把铝排放到送料轨道上,铝排可能是弯曲的,假设现在钻孔机构到送料夹头直线距离是2米,由于铝排弯曲,可能铝排实际长度是2002mm。
3、如果第2点分析正确,我每次送料10mm,以及夹紧材料的时候,铝排弯曲那2mm长度部分可能往前走伸展或往后再弯曲多一点。
4、按第3点分析,感觉能推理出孔慢慢往一边偏的原因

楼主:
目前与客户协商
推翻现有方案
再做台独立小机器放在后面,切断后再钻孔。

另外提一下,我以前给这个客户做过一台机器,结构完全一模一样,先钻后切断,不同的是那材料刚性足,用了几年一直很稳定。所以这台就全部参照那台做。

网友:
非标真是不好干那

网友:
那么如果使用设备增加铝排的刚性,这个问题是否会解决?

网友:
能不能发些设备照片,看看钻孔、锯切、送料机构什么样的

网友(点评):
电脑烂了,以前的图纸全部没有

网友:
看了之前大家的分析,大多数人觉得是累积误差的原因,我不太赞同。
累积误差的特点应该往一个方向累积偏移,而不是来回偏移。
来回偏移的直接原因应该是钻孔机构和锯切机构之间的距离有来回变化。
所以,一看两个机构的安装固定方式,或者结构刚性,有没有可能造成间距变化。二是送料机构或材料本身特性是否能够保证送料长度准确性。

网友(点评):
钻孔机构与切割机构均锁死在一块大板上,刚性很足,在运行过程中已经架百分表测量过。

网友(点评):
送料长度准确性,如果只钻孔检验孔距,OK。如果只切断检验料宽,OK,这两个数据都是独立测量的

网友(点评):
另外这台机器还生产另一款产品,没有钻孔这个工序,切断长度一直OK

网友:
我认为就是材料长度太长,长度方向直线度不够造成的。因为你机器的定位基准照顾不到材料的全长。

网友:
改变定位思路。以孔定位切断,,,,像冲床一样。肯定不会偏,而且锯片能够自行修正,,,,

网友:
普通非标搭积木 和 专业非标 意义不一样

钻攻切 这类属于机床行业非标。要了解工艺 加工手段 极限精度和工装夹具等

如果你这个需要那么高的精度 切完后 再钻孔 确实不行预留厚度 两面磨。

网友:
我觉得你第二个推论是对的

网友:
有照片好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