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电葫芦钢丝绳放坠落

楼主(2024-11-05):
各位大佬好;      菜鸟这边设计一个升降装置,借鉴电梯的导轨导靴作为导向,使用电葫芦+钢丝绳作为提升动力,欲提升几层托盘装置,每层提升高度180mm,总共五层。
      现在涉及到防坠落的问题,在程序上可以做到工作时防呆,但是考虑到钢丝绳和电机失效的情况,考虑过电梯的防坠落装置,但是规格上写着制动距离0.2m不符合要求;也考虑过高空作业的防坠落钩,制动距离也不符合要求;也考虑直接使用气缸插销锁住托盘架子,但是电葫芦提升的距离并不像伺服那样精准,且每次的提升距离也是靠人工判断的,不太好实现。
      求助大佬们有没有其他防坠落装置或者机构推荐。以下是提升装置图:

网友:
参考下风机塔筒内免爬器的防坠

网友A:
用那种带齿的导轨。钢丝断了就卡住就行。之前刷视频看过,最早电梯也是这样的结构。

网友:
有种倒齿结构的制动器,每上升一格就卡一次齿,在电梯行业应用的很多,我当年设计爬楼机的时候借鉴过,你可以百度下,应该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那种带齿的导轨。钢丝断了就卡住就行。之前刷视频看过,最早电梯也是这样的结构。

棘轮机构

网友:
类似于这种车库用的这种结构,10多年前我们为了避开别人的专利,花了不少功夫,现在市面上貌似有很多集成的装置了,你可以百度下

网友B:
机械棘轮棘爪装置:在电葫芦的卷筒或传动部分安装棘轮和棘爪。当钢丝绳正常提升或下降时,棘爪在棘轮上滑动,不影响装置的运行。一旦钢丝绳突然断裂或电葫芦出现异常下坠,棘爪会立即卡入棘轮的齿槽中,阻止卷筒反转,防止重物坠落。这种装置结构简单,可靠性高,能够在关键时刻起到有效的防坠落作用。

网友C:
在立柱边上加个断电刹车的可以吗

网友D:
参考下车上的安全带,坠落瞬间加速则直接卡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械棘轮棘爪装置:在电葫芦的卷筒或传动部分安装棘轮和棘爪。当钢丝绳正常提升或下降时,棘爪在棘轮上滑动 ...

感谢大佬,确实有考虑过,但这个好像只能防止电葫芦失效坠落,如果钢丝绳断裂,可能就防止不了坠落,之前有出现过钢丝绳断裂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参考下车上的安全带,坠落瞬间加速则直接卡齿

感谢大佬,有考虑的,就是防止不了钢丝绳锻炼的坠落,之前断裂比失效的情况多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立柱边上加个断电刹车的可以吗

刹车应该往哪里刹呢?旁边的导轨是通过滚轮导向的,不一定好刹吧

网友(点评):
抱住导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