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钢管强度问题

楼主(2024-11-05):
现有钢管Q195,截面尺寸20×20×1.5,钢管要3段焊接一起外加筋板,能否通过热处理办法提供钢管强度,是应该在焊前提高强度还是在焊后提高强度更好一些?谢谢!

网友:
这种材料不适合热处理的,你这么提感觉对热处理是不太懂的,你要提高强度是为了什么?提供抗弯抗扭?还是提高表面耐磨性?这么薄的钢管没有道理去做热处理增加强度,明确目标后,然后通过更改截面或者结构去改善吧。

网友:
成本高啊

网友:
啊这,如果强度不够为什么不增加壁厚呢,或者用Q345的

网友:
Q195结构钢不做热处理,是做了也不起作用系列

网友:
含碳量好小的热处理不了吧

网友:
盲猜结构用件,非重要部分,失效不引发人员危险和财产损失,不然不会选用Q195焊接。

网友(点评):
主打一个可有可无的部分,不然就是Q345加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