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对称工件,大佬们都是怎么出图的

楼主(2024-11-05):
RT,对称加工的工件,你们是怎么出图的呢?是文字标明对称加工,还是单独另外出一张图纸,按规范来,本应该是要怎样出图的,请教一下各位前辈们

网友A:
单独出图。好处就是1,如果设计变更两边不对称了只需要更新图纸即可,BOM是不用改的。2,BOM更清晰,是对称的2件还是相同的2件更容易区分,跟REP容易对接。3,如果其中一个损坏、遗失。更容易确定是左还是右。4,镜像零件的图纸可以使用说明而不是标所有尺寸。并不增加多少工作量。

网友B:
我们是算两个零件,两个料号,两张图纸

网友C:
这么讲,按国家标准,不需要单独出图的,在原图纸做个标记,表示另一个零件镜像对称即可。
但你要知道,现在的国家标准,很多都是推荐性的,就是人家建议你这么做,但产生的后果自负。
过去国企讲究分级,分厂有工艺组,车间有工艺员,技术部不需要画镜像对称的零件,分厂或车间就自行解决了。
然而现在不是这样的,很多私企,全公司就只有技术部才有明白人,有的车间连工艺员都没有。
可以说全厂耍你一个活宝,你让车间工人自己画镜像对称的零件,惯你毛病,车间工人只负责照图加工,没图就找你要图。
所以归根到底,需要结合每个公司的具体情况,没有一概而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讲,按国家标准,不需要单独出图的,在原图纸做个标记,表示另一个零件镜像对称即可。
但你要知道,现 ...

受教了,个人在私企,加工件都是算外发,有一个加工商在一个厂房,和老板是朋友,对称工件他们自己也能处理,只是以前文字标注了对称加工,做错了就说字太小了,又说放的位置不对,有时又说别人都是出两张图;想弄清楚这点是最近有个25mm厚工件,锁丝杆螺母的牙孔,图纸上牙孔明明拉穿了,两头也有牙孔的锥度,结果只做了一面牙孔,车间主管拿过去让改,非说丝攻没有那么长,说图纸有问题,一脸不情愿。我马上零件图上就更改了,备注牙孔攻穿,我是不想别人能在图纸上挑出漏洞来说我,想起之前对称工件这事,就想看看你们是怎么标准处理的,学习一下。

网友(点评):
没错,两张图省的扯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是算两个零件,两个料号,两张图纸

有些我也会单独出两张图,都是按序列号7.1,7.2这种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独出图。好处就是1,如果设计变更两边不对称了只需要更新图纸即可,BOM是不用改的。2,BOM更清晰,是对称 ...

我们做的非标设备,一般也不做零件的BOM,有时间就想偷懒,出一张图纸,就多打几个字而已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们做的非标设备,一般也不做零件的BOM,有时间就想偷懒,出一张图纸,就多打几个字而已

材料清单肯定会有的。最起码弄个excel 。难不成数量写图纸上?

网友D:
对称而不能互换,还是老老实实两张图两个料号,费不了多大事,以免后患。

网友E:
必须两张图,要不后面麻烦,BOM里面的物料号都没法写

网友F:
不要偷懒,出错了有你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材料清单肯定会有的。最起码弄个excel 。难不成数量写图纸上?

对,因为和加工的就在一个厂房,都是按图纸做,直接图纸压缩一个包发过去,图号,材质,数量都在图纸上体现了,没有单独做清单,以前做过,也没啥用,交工件都是来一点交一点,除了我们外都是图纸附在工件上,所以没必要,少了查图纸,补齐

网友(点评):
嗯,最好有BOM。因为数量写图纸上不是推荐的做法。没法借用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要偷懒,出错了有你受的

现在也不会了,对称文字说明放的很大,再少做我就说他们这么大字还看不清楚,没有哪里能挑出我的理来,我就不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称而不能互换,还是老老实实两张图两个料号,费不了多大事,以免后患。

是,现在基本上我也是出两张图

楼主:
引用 网友E:
必须两张图,要不后面麻烦,BOM里面的物料号都没法写

看情况了,自从那以后,我都是尽量出两张图

网友:
不偷懒就少后面很多事 ,改镜像就镜像出图,有时也能检查自己图纸

网友:
一次改动、一个料号、一份图,哪怕是上产线有道打标的工序,前后都是两个代码两张图,看实际需求确定要不要出图。

网友:
严格来说,是要单独出图的,
你的BOM和对应的零件号都是唯一的。
工程图的话,主借用镜像。如果是出CAD直接对称就更简单一些。

网友:
没有一个绝对的,外形、尺寸简单的,一张图上出个镜像图说明一下就行。外形尺寸等复杂的,单独出图。只要不加工错,少打嘴官司就行。

网友:
资料和过程管理,最好分别出图。便利性,技术条件里面说明也可。

网友:
以前弄过一张图,但是生产那边经常会漏,现在就是2张图,第二张图只标注轮廓尺寸,2张图上写和什么图号名称互为镜像,开料相同,折弯相反这样

网友:
在非标设备公司呆过,镜像件不单独出图。1、在原件工程图上标注相关信息(原件图号、对称线、镜像件图号);2、在图号处填写原件和镜像件图号;3、在BOM中,原件和镜像件是两个零件,在镜像件后备注为XXX的镜像件。

网友:
不需要出图,做文字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