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铝牌钻孔切断偏差,我是这样分析的

楼主(2024-11-05):
大伙看是否有道理。
我现在已经宣告失败,下狠心大改结构,改成切断后钻孔

楼主:
就算是这样推理,也得不出我只钻孔不切断,孔距误差并没有1mm这么离谱的结果

网友(点评):
锯片和钻头以及3个压紧点之间的距离是多少?

网友:
钻孔工艺研究研究。

网友:
这跟3D打印机一样,之前公司买的一台远端送料的就很垃圾,动不动就堵了。
还是要近端送料或远近双送料。
或是像冲压模一样,留带料边在前面拉料走。

网友:
麦总写得一手好字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算是这样推理,也得不出我只钻孔不切断,孔距误差并没有1mm这么离谱的结果

板是多厚的

网友:
应该用两个滚轮夹着进料,也就是近端。一般的锯是从下往上升的,上面是压紧的机构。可以考虑钻孔跟压紧机构放一起,切和钻靠近。最左边做一个挡料块。

网友:
有没有可能钻头磨的不在中心?加上材料变形就会出现这种结果。钻最好有模压住导向

网友:
假如拱起或凹下10毫米,会有影响了,可以加滚轮对限制

网友(点评):
材料摆上送料器夹紧送料器这端,自由状态材料的确是左右弯曲20mm以上。(也就是我简图画的弯曲方向)

网友(点评):
那是有可能的了

网友:
张紧问题吗

网友:
铝排是弯的,孔距是弯曲线的投影等分,精度满足要求。
锯断时,弯曲被矫正。
正弦波是铝排弯曲造成的。

对吗?

网友:
累计送料误差,你送料太长了,切断处再加个激光测距确定,程序逻辑送料到位再停,毕竟你后端有三处压紧。(缺点,送料伺服不能太快,会送过,之前做过一个后段有模具冲压的设备,累计送100次有1mm左右偏差,因为你机台实际装配精度不会太高,而伺服是死的)斜着装做好防护壳,计算时角度补偿一下。仿基恩士的好像800-1000一套,微信号:t1519029,以前用过,还可以,无锡一家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