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热材料

楼主(2024-11-05):
请教下各位,一般隔热材料用什么好,給金属加热四周隔热使用。用合成石热量还是会传过来,200°高温用的10mm合成石,背面温度还是100°左右

网友:
隔热硅棉。你找一下隧道炉的资料看看,有用隔热材料。

网友:
任何材料都不可能把温度完全隔绝只是或多或少的差别而已。

网友:
真空隔热

网友:
云母板或者玻纤试试

网友:
硅酸盐板或者气凝胶

网友(点评):
200°硅酸盐板足矣

网友:
200°不算“高温”,硅酸盐板足矣,但10mm不够,50mm差不多。

网友:
LI-900隔热瓦

网友(点评):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9188570 LI-900隔热瓦

网友:
多层材质隔热,合成石+云母板+合成石,多种组合试试

网友(点评):
多层材料中间可以做成多点数接触,不要整面接触,减少接触面积

网友:
氧化铝便宜又好用

网友:
PEEK,可耐温300℃,就是价格比较高

网友:
氧化铝、氧化锆、碳酸钙板等,实在不行中间加冷却。干就完了

网友:
隔热棉+云母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