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产品的成本计算大家用哪些方式?Excel?好像没有软件啊

楼主(2024-11-06):
一个产品的成本计算大家用哪些方式?Excel?好像没有软件啊

要考虑哪些因素呢

网友:
数手指也是一个方法

网友A:
不知道你这产品成本有多复杂,Excel按说是足够的,我们一个项目的概算用Excel是可以做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这产品成本有多复杂,Excel按说是足够的,我们一个项目的概算用Excel是可以做出来的

噢噢噢好的,都是Excel纯手工计算的么,我以为有软件啥的呢

网友:
不就BOM表单价*用量在EXCEL里求和就行了?

网友:
TC-PCM

网友(点评):
请教下,这是什么成本分析软件吗?

网友(2025-01-20):
有没有这样的表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