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基镀锌后,盐雾试验满足,常规仓库储存1年生锈

楼主(2024-11-06):
镀锌盐雾试验72H都可以满足,镀层厚度5μ,就这个产品时不时就有储存1年左右就有生生锈的情况,其他产品放个5年也是完全问题的。还请各位大佬分析下原因,提供点解决思路(镀层不变),有啥更好的检验方案能鉴定出这种隐形异常吗?

网友A:
给他放到真空房保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他放到真空房保存

犯不上的吧,又不是精密器件,常规产品而已。在客户端那边也是常规仓库。

网友:
镀锌层在电化学序列中相对于基体金属(如铁)是阳极性的,这意味着它的电位比基体金属更负。因此,在电解质环境中,锌会优先发生氧化反应,即腐蚀,从而保护基体金属不被腐蚀。这种保护机制称为牺牲阳极的阴极保护法3。

具体来说,当锌镀层与铁基体结合时,它们会形成一个原电池。在这个原电池中,锌作为阳极(失去电子),铁作为阴极(获得电子)。由于锌的腐蚀电位较低,它会优先被腐蚀,从而保护铁基体不受腐蚀。这个过程就是牺牲锌层来保护铁基体的过程。

此外,锌镀层在潮湿环境中会通过形成碱式碳酸锌膜来进一步防止腐蚀,这也可以增强其耐蚀性。

综上所述,镀锌作为一种阳极性镀层,通过牺牲自身来保护铁基体,是一种有效的防腐蚀措施,属于牺牲阳极保护阴极的范畴。

网友B:
你盐雾试验怎么过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盐雾试验怎么过的?

同问

网友D:
其他零件的基体材料和这个零件是一样的吗?
其他零件的包装方式和这个零件是一样的吗?
产生锈迹的零件部位是不是一致的?
这类易锈零件,储存超过1年半的有多大比例没生锈?没生锈的批次和生锈批次的镀层检验报告对比,加工过程对比(尤其是电镀过程),储存条件对比

网友(点评):
生锈批次的零件有没有返工过?重复多次电镀,影响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问

奇怪就奇怪在这里,盐雾试验就是能过,盐雾试验做过好几次了。

网友(点评):
实验的条件 和 时间 实验品 是专门镀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他零件的基体材料和这个零件是一样的吗?
其他零件的包装方式和这个零件是一样的吗?
产生锈迹的零件部 ...

基材,镀层厚度,包装方式都大同小异的。我们基本判断是镀层有我们没能探测到的异常,想了解下除了盐雾试验和镀层厚度之外还有没有探测方式?

网友(点评):
附着力测没测?生锈的零件,都是同一个区域生锈吗?

网友:
要解决问题,调查很重要:
1. 存储方式:生锈面是否有接触腐蚀性液体?
2.盐雾试验是否和此生锈件是同一批次?
3.是否可能直接检测镀锌层厚度?

网友:
镀锌层5um不可能盐雾测试可以过72小时

盐雾测试从产品取样到测试是同一个批次?膜厚和盐雾测试都是自己测的?

怀疑中间一定有问题

网友(2025-04-17):
你们的知识好渊博

网友:
仓库有没有放其他挥发性腐蚀性液体?湿度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