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已经没有调质了

楼主(2024-11-06):
拉了一批货送去热处理厂调质处理,随口问了一句价格,两块一公斤,竟然比淬火还便宜。我感到疑惑,调质是淬火后高温回火,多了一步怎么还便宜。师傅说那种调质处理是毛时代的做法,现在所有的厂都不做老工艺了。为了省钱,就是炉子里烧热了拿出来空气中冷却。这样硬度是有了,韧性并未提高,就是忽悠人的。但是你也检测不出来。难怪我做的轴总是寿命不长,问题都出在这上面啊。教科书骗我😭

网友:
另找一家热处理吧。轴的韧性不够,你可以备注(调直+二次高温回火)

网友:
空冷不就是正火了么

网友:
现在电镀也是,机器还没出就生锈了。

网友A:
调质是常用热处理工艺,重庆价约为0.8元/公斤!

网友:
因为大多数人检测调质的手段就是测硬度,不会去测韧性;所以就都这么搞直接正火完事。

网友(点评):
好像没有韧性这个指标吧

网友(点评):
韧性,物理学概念,表示材料在塑性变形和破裂过程中吸收能量的能力。百度搜的

网友:
热处理检测,采用硬度法检测是一种常用快速的方法,也不会破坏产品。
对于你的零件调质要求,你要设定调质硬度范围。
空冷肯定达不到硬度的均匀性。
你还可以检测金相组织(调质后的组织是回火索氏体1-4级),这个检测是破坏性的,这个方法就算前面用硬度检测合格了,这也不一定检测合格,因为有的热处理外协还是有办法把硬度做合格,但是热处理工艺过程偷工减料。但是要知道一份价钱一分货,不要总是挑报价便宜的外协去做。

网友:
啊,这样的吗?

网友:
这说的有点绝对了,只要价格是正常的,该调质的绝对不敢改成正火的,断了轴回来分析后如果不合格,麻烦很大,你非要压价格人家只能糊弄你。

网友:
弯道超车

网友:
哪家热处理厂敢这样搞,不想过了吗,我送的热处理厂,他敢这样搞,他不赔钱,我就举报他,让他破产坐牢,现在老板,都小心加小心,就怕做错,两次高温回火是必须 的,没搞好断轴,客人一定找回来,特别是批量货,送货前都要检测,校直,生意这么难做,还有人敢乱来。说明当地热处理厂竟争不大,我周边热处理厂多,一次不行,就不会去第二次,换一家,但钱一定要给够,不要不想出钱,又想好货,
我一直坚持不找供应商麻烦,钱给够,钱给极时。这样才能坚持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调质是常用热处理工艺,重庆价约为0.8元/公斤!

重庆这么便宜?

网友(点评):
重庆是制造工业基地,量大从优。不挑不选,放到篮里的都是菜,还要啥自行车?!

网友B:
你又不是造飞机的!
这就是现状。
我现在尽量用20CrMo或者20CrMnTi
尽量不用调质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又不是造飞机的!
这就是现状。
我现在尽量用20CrMo或者20CrMnTi

你这材料昂贵,我就没钱赚了

网友:
别听他吹,是你的量少了,换一家

网友:
怎么可能检查不出来能,组织不一样啊,兄弟!

网友:
感觉热处理这道工序以后要消失。

网友:
只要热处理污染环境,所以做的厂家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