橡胶材料 粗糙度

楼主(2024-11-06):
既然不同力值接触会导致橡胶粗糙度测量值的变化,实际使用过程中也会有较大的力值变化,那高弹性橡胶表面的粗糙度测量意义大么?

网友:
粗糙度不都是比对的吗?怎么测量?

网友:
测量主要是作为参考值,更多的时候目视可能更有效。

网友:
注重摩擦力?

网友:
对于产品来说有意义,以产品需求,取最大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