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结构能避免压簧和导向杆摩擦

楼主(2024-11-06):
压簧装在直线轴承外壁,压缩的时候和外壁摩擦有噪音,有时候压缩时压簧弯曲甚至在倒角处卡住。
图片示意,其实压缩量只有三四十毫米,只是中间一段空着没导向,弹簧弯曲有卡住的概率,有什么办法能避免卡住风险和减小噪音呢?

网友:
一端设计成轴,一端设计成套

网友A:
去掉绿色件的凸台,从外面起个壁包着弹簧

网友:
同轴度要求不高就减小下立柱的直径,要求高就改为直线轴承的形式

网友:
整个穿进去

网友:
很简单,现在结构不变:
1.压缩量30-40mm, 使用中间段,留有足够的压缩空间,不要使用末端段;

2.两端磨平

3.红圈的两个部件倒入角做大一些15度x?,

以上处理好,就没有问题,也不会有声音,你提到状况,是弹簧以上三个没有处理好,特别是第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掉绿色件的凸台,从外面起个壁包着弹簧

同意!

网友:
两个方面三个角度来解决,自行参考:要么加大间隙,要么做好限制
1.采用轴与套的方式,使得没有中空
2.优化弹簧,加大直径
3.优化上下凸台,减小直径加大倒角。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掉绿色件的凸台,从外面起个壁包着弹簧

合理

网友:
我们之前是加个POM薄壁套筒在导向杆之间,靠POM导向

网友:
一般都是一端套里,一端套外,压缩行程都重叠在里面,不让弹簧中间一段无约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掉绿色件的凸台,从外面起个壁包着弹簧

那样不是也磨弹簧?

网友:
电梯缓冲器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Wj411b73V/?spm_id_from=333.337.search-card.all.click&vd_source=d71af6eb32533599d5261094d715ab99

网友:
改变材料

网友:
看看能不能设计成这样的弹簧  导向需求不强,把内部的芯缩短,来减少摩擦噪声。如果可行,可以在整套构件外加套筒,保证整体机构安全。按这个思路该没问题。

网友:
加POM或者PTFE隔套呢?

网友:
弹簧做成坠弹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