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水帘除尘过滤结构

楼主(2024-11-06):
在别的行业需要把水帘除尘结构加进设备中,想了解一下水帘除尘的结构是怎么样的,水是如何变成水帘的?以及用离心风机的话,会不会把水也一起吸走?然后我看到tb有卖养猪场用的降温系统水帘,那种结构会不会影响吸力,有没有人知道内部结构是怎样的

楼主:
这种抛光用的水帘除尘设备,内部结构是怎样的

网友:
降温的水帘跟除尘的不一回事吧,除尘应该就把水弄成薄幕一直流,后面吸风就行,降温的是有块布吸水再用风扇吹就行了。

网友(点评):
我看降温的,他们水帘也是一直流的

网友(点评):
降温的没水幕吧,只是顺着结构流动?

网友:
挡水的吗

网友(点评):
除尘的水帘结构,是如何形成的

楼主:
求助求助,有没有人知道水帘除尘的水帘是怎么形成的,内部结构大概长什么样子

网友:
水帘除尘,也叫水浴除尘。是在送排风系统下,具有一定风速的气流,流经尘源(如打磨产生的粉尘、喷漆产生的漆雾等),把尘雾带走,这时经过水帘,较大一部分尘雾溶于水中,污水被收集后,由后续污水处理系统进行处理沉淀等。
如果不经过水帘,而是经过活性炭等收集箱,就叫做干式除尘;另外比如针对污染较强的漆雾,送排风系统直接把漆雾带走送入CO催化燃烧,这就是一氧化碳废气处理系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