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门,这种产品怎么做的呀

楼主(2024-11-06):
什么软件做的能看出来吗

什么软件做的能看出来吗

楼主:
这种盒子类,钣金边角能做得了这么正嘛,还是怎么搞的呀

网友:
图随便画,你要求R很小也行,那就刨槽。

网友:
该啷个做就啷人做!

网友:
面板是1U的,无非就是1U面板加个抽屉盒,有什么难度吗,来这里寻求答案请把你的需求说清楚,连需要什么都说不清楚的,你让人怎么帮你!

网友:
这不是标准的1U服务器么

网友:
钣金件直接扔给钣金厂。激光下料/折弯/压铆拉铆沉头焊接打磨喷粉/回来模块锁锁螺丝不就好了吗

网友(点评):
你这套工艺只适合一些低端要求不高的。

网友:
钣金没问题

网友:
有点像是型材拼凑的,淘宝上有。

网友:
网上看看1U的 电源 主机 或者其他的怎么做 就怎么做

网友:
通常都是用的铝型材

网友:
钣金加工也可以,但是比较考验加工尤其是折弯

网友:
钣金不是随便做嘛,很成熟的东西

网友:
我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这些插件都有标准的开孔的

网友:
啥意思啊?是问怎么开孔吗?还是怎么做这个啊?我都是淘宝买现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