凹面如何刻形状上去

楼主(2024-11-07):
软件SW
我想在这个凹槽刻一个箭头形状,试图用包覆命令但显示不能用在这种面上,想请教下各位大佬这样的凹槽面怎么刻形状上去。

网友:
从你给出的截图看,你选择的是平面,那能印上去吗。

网友A:
应该就是包覆,自己仔细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就是包覆,自己仔细看看。

+1

网友:
小小一个箭头,可能用不到包覆。选从曲面开始成形

网友:
要求沿着法向不,不要求你可以试试这个选项

网友B:
草图要建在平面上,再用包覆命令,选中草图,选择你喜欢的包覆样式。

网友C:
我咋感觉拉伸切除都可以做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草图要建在平面上,再用包覆命令,选中草图,选择你喜欢的包覆样式。

跟朋友当天讨论了下,他用的版本可以选包裹样式也就是通过样条曲线实现。但我是2016版本的SW没有那个功能选,最后只能拉伸切除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咋感觉拉伸切除都可以做到

可以切,切不穿就行

网友:
软件版本低了。
SW要2020以上的。

网友:
可以使用这个功能(SW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