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GB1804中的线性尺寸的定义?

楼主(2024-11-07):
GB1804中的线性尺寸的定义如下图

但在偏差表中又把倒圆半径和倒角高度单独给偏差值,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除倒圆和倒角之外(外尺寸,内尺寸,阶梯尺寸,直径,半径,距离)用表1的偏差值?

网友:
虽然我大概知道你在说啥但是没有下图

网友A:
我来帮楼主补一个图。我觉得是楼主说的那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来帮楼主补一个图。我觉得是楼主说的那样。

这个精密粗糙中等的怎么区分啊

网友:
楼主你仔细再看下标准,半径、直径这些使用哪个公差都有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来帮楼主补一个图。我觉得是楼主说的那样。

毕竟线性和这种倒角圆弧的测量相比,还是线性精度更高,所以倒角圆弧不重要就放低了标准?

网友(点评):
赞同你的观点,

网友:
GB/T 1804-2000等效采用ISO 2768-1-1989。找到ISO 2768-1-1989英文原版可以看到。表1是名称下面的小字external radii and chamfer heights, see tahle 2,翻译成中文应该就是国标里的倒角半径和倒角高度见表2,而国标里面却没注明这些。而具体为什么要分开,那可能就是8楼所说的那样吧:毕竟线性和这种倒角圆弧的测量相比,还是线性精度更高,所以倒角圆弧不重要就放低了标准。

英文原版中表 1名称应该如何翻译?
permissible deviations for linear dimensions except for broken edges
翻译成线性尺寸的允许偏差,断边除外?
broken edges翻译成断边?断边是什么呢?

网友(点评):
ISO 2768-1-1989英文原版 https://www.doc88.com/p-2704838168537.html

网友:
broken edges在标准中的意思

一、引言
在各种标准化的行业中,经常会遇到一些术语和专业名词,其中不乏一些较为晦涩和难以理解的词汇。在ISO标准中,有一个词汇叫做"broken edges",它在标准中的意思是什么呢?本文将从ISO标准的角度详细解释这个词汇,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其含义。

二、broken edges的定义
1. 在ISO标准中,"broken edges"是指物体表面的边缘出现破损或损坏的情况。这种破损可以是由于制造过程中的错误操作或材料质量问题导致的,也可以是由于使用过程中的外力作用或磨损引起的。

2. "broken edges"通常出现在金属、玻璃、塑料等材料的边缘处,造成边缘不平整、有裂纹或碎裂的情况。这种破损不仅会影响物体的外观美观度,还可能影响其功能性和安全性。

三、ISO标准对broken edges的要求
1. ISO标准对不同材料的"broken edges"有一些细致的要求,这些要求包括破损的尺寸限制、破损形状的要求、破损数量的限制等。

2. 在ISO 2063标准中,对玻璃和玻璃制品的表面和边缘的破损都有详细的规定,这些规定包括破损长度不得超过一定数值、破损深度不得超过一定数值、破损形状应符合标准要求等。

3. 对于金属制品的ISO标准中,也有类似的规定,要求制品的边缘应当略去毛刺,不得有裂纹或变形等破损情况。

四、broken edges在品质管理中的应用
1. 对于制造企业而言,控制和管理产品的"broken edges"是非常重要的品质管理内容之一。破损的边缘不仅会影响产品的实用价值,还会影响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和企业的声誉。

2. 通过严格遵守ISO标准对"broken edges"的要求,制造企业可以有效地控制产品的质量,并降低不合格品的发生率。这有助于提高产品的合格率和企业的生产效率。

3. 对于产品质量管理人员和生产工人来说,了解和掌握ISO标准对"broken edges"的要求,可以帮助他们更好地进行生产现场管理和质量控制,及时发现和处理破损边缘,确保产品质量合格。

五、结语
"broken edges"在ISO标准中的意思是物体表面边缘出现破损或损坏的情况。ISO标准对不同材料的"broken edges"都有详细的规定,制造企业可以通过严格遵守这些规定,有效地控制产品质量,提高产品的合格率和企业的生产效率。希望本文能够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broken edges"这一术语,并加深对ISO标准的认识和理解。六、ISO标准中的其他类似术语
除了"broken edges"以外,ISO标准中还存在一些类似的术语,它们也对产品质量有着重要的影响。这些术语包括"surface defects"、"unwanted surface conditions"、"cracked edges"等。这些术语的出现都是为了帮助制造企业和质量管理人员更好地控制产品质量,确保产品符合市场和客户的要求。

1. "surface defects"是指产品表面出现的各种缺陷,例如气泡、凹坑、瑕疵等。这些缺陷都会影响产品的外观和质量,因此制造企业需要针对这些缺陷进行有效的控制和处理。

2. "unwanted surface conditions"则是指产品表面出现的不希望出现的状况,例如污渍、油渍、划痕等。这些状况不仅会降低产品的外观质量,还可能影响产品的功能和使用寿命,因此需要及时进行处理和管理。

3. "cracked edges"则是特指产品边缘出现的裂纹情况,与"broken edges"类似,这种破损也会严重影响产品的质量和安全性。制造企业需要对这类破损进行严格的控制和管理,确保产品质量的稳定性。

这些类似的术语都反映了ISO标准对产品质量的严格要求,制造企业需要认真对待这些要求,从源头上确保产品的质量符合标准和客户的要求。

七、制造企业的应对措施
为应对ISO标准中对"broken edges"等破损情况的要求,制造企业可以采取一系列针对性的措施,以确保产品质量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1. 加强生产工艺控制。制造企业应加强对生产工艺的监控和控制,确保制造过程中不会引起破损边缘的问题。可以通过优化工艺流程、提高生产设备的精度和稳定性等方式,减少破损的发生率。

2. 严格质量管理。制造企业应建立健全的质量管理体系,明确各项质量管理的责任人和工作程序,加强对产品质量的把控和检验,确保产品合格率的稳定和提高。

3. 增强员工培训。制造企业应加强对生产工人的培训和教育,提高他们对"broken edges"等破损情况的认识和处理能力,及时发现和处理问题,确保产品质量符合要求。

4. 建立完善的反馈机制。制造企业应建立完善的产品质量反馈机制,及时了解客户的需求和反馈,将其作为改进产品质量的重要依据,不断优化产品质量管理体系。

通过以上措施的执行,制造企业可以有效地应对ISO标准中对"broken edges"等破损情况的要求,提高产品质量和企业竞争力。

八、结语
"broken edges"在ISO标准中的意思是物体表面边缘出现破损或损坏的情况,对产品的质量有着重要的影响。制造企业需要严格遵守ISO标准对这类破损的要求,加强生产工艺控制、严格质量管理、增强员工培训等措施,确保产品质量的稳定和可靠。希望本文能够帮助读者更好地认识和理解ISO标准中对"broken edges"的要求,帮助制造企业提高产品质量和企业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