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旋转机械的驱动力矩计算

楼主(2024-11-07):
旋转机械如图所示:[图片]         序号1---旋转机械,总重量G.  转动惯量J, 序号2——外圈支承辊,序号3--内圈支承辊,序号4---定位辊,序号5—齿轮齿圈驱动机构。求那位大侠指导一下:定位辊的预紧力怎么计算?支撑辊的和定位辊的阻力矩?齿轮的驱动力矩以及需要的功率?该旋转机械转速10~15转/小时。谢谢!

楼主:
由于示意图大贴不上,可加我信箱sgjiangrh@163.com交流合作。谢谢!

网友:
图看不到呀

网友:
无图言diao ,做过一款旋转小车带升降,承载25吨左右,电机驱动行走,液压马达驱动大小齿轮,核心是旋转支撑轴承外圈齿轮内圈轴承,跟挖掘机的一样。你说的定位辊不理解是啥。。。。

网友:
你有要求的速度,再求出所需扭矩,功率就出来了啊。扭矩计算加速扭矩+摩擦扭矩(滚动轴承的摩擦扭矩保险起见可以按滑动摩擦f0.1计算),总扭矩算出来再除以你说的“齿轮圈”的减速比。

楼主:
旋转设备如图

楼主:
求助各位大神:旋转机械如上图所示:[图片]         序号1---旋转机械,总重量G.  转动惯量J, 序号2——外圈支承辊,序号3--内圈支承辊,序号4---定位辊,序号5—齿轮齿圈驱动机构。求那位大侠指导一下:定位辊的预紧力怎么计算?支撑辊的和定位辊的阻力矩?齿轮的驱动力矩以及需要的功率?该旋转机械转速10~15转/小时。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