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大佬知道下面这个阀壳具体应用场景嘛

楼主(2024-11-07):
在参加铸造设计大赛的时候拿到这个题目,找了很多资料,初步判定是化工阀的阀壳,但又觉得和汽车转向器的壳体有点类似,不知可否有小伙伴答疑解惑

网友A:
阀门行业的表示没看出来。。。。。

网友B:
大概率是机架,装机封,通冷却液

网友C:
不一定真的是标准产品吧……真的是阀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阀门行业的表示没看出来。。。。。

老师推断是化工阀,不过给的铸件名是左阀壳,可能范围太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概率是机架,装机封,通冷却液

哦吼!大佬可以再给一点提示嘛,这个铸件选材是球墨铸铁QT-450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一定真的是标准产品吧……真的是阀体吗?

应该是有原型参考,铸件名称是左阀壳,主办方给的图纸也不是很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柱塞泵?

不是特别像

网友B:
零件图做成PDF,完全看不清,猜的。建模大赛建模就行了,关心用途干什么?,有材料要求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零件图做成PDF,完全看不清,猜的。建模大赛建模就行了,关心用途干什么?,有材料要求就够了。

您好大佬,因为是铸造工艺设计大赛所以希望能找到原型以参考相关的铸造设计,这个零件图可能是因为我截屏的原因有些细节有点模糊,我这上传了pdf格式供您参考,您推断的机封我昨日查询之后发现确实相似度极高,不过好像用球墨铸铁作为铸造材料的好像不是很多,还请大佬解惑

网友B:
大概率是为了考试而出的题,69bar压力用铸铁焊接处理,看看大的电动闸阀,离心、真空铸造看看

网友(2025-01-07):
引用 网友B:
大概率是为了考试而出的题,69bar压力用铸铁焊接处理,看看大的电动闸阀,离心、真空铸造看看

你好,能否问一下:阀座与阀壳焊前焊后均进行69Bar压力测试,从这个技术要求能得到什么信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