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丝加弹垫不加平垫的影响如何,特别对于铝板这种软基材

楼主(2024-11-08):
遇到一个问题,铝板10mm厚度,加了沉孔锁内六角螺丝,但是怕松动,需要加平垫+弹垫,
但是沉孔常规规格,加不了大的垫片,只能加弹垫。

那么问题来了,如果弹垫受力,弹性尖角那里,就很容易嵌入到铝材里  导致螺丝松动。

大家有这样使用的吗,有什么经验吗?

沉孔

沉孔

网友A:
看用在哪里吧,感觉没啥影响,太在意,就搞个非标平垫,或者搞点非标的小平垫的三合一螺钉

网友(点评):
或者搞个大一点的钻头把孔扩开

网友:
上螺纹胶吧,可以不要弹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用在哪里吧,感觉没啥影响,太在意,就搞个非标平垫,或者搞点非标的小平垫的三合一螺钉

这是个思路 找小的垫片去操作

网友B:
如果是我的话应该会扩大沉头孔硬塞平垫,如果条件不允许,不能扩孔,我会考虑一个个把弹垫尖端磨平

网友:
要么按照标准加平垫空间,要么上螺纹胶;弹簧垫圈也是怕交变震动环境的

网友:
弹垫通过其弹性变形增加了螺纹连接处的摩擦力,有助于防止螺丝因振动而松动。但是,对于较软的材料,如铝板,弹垫可能需要与其它防松措施结合使用,比如使用尼龙锁紧螺母或螺纹胶等,以确保长期可靠的防松效果。
为了提高抗松性能,有时会在铝板孔周围增加硬化层(例如阳极氧化),这样可以增强螺栓孔周围的强度,使得弹垫能够更好地发挥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用在哪里吧,感觉没啥影响,太在意,就搞个非标平垫,或者搞点非标的小平垫的三合一螺钉

同意,三合一

网友:
不要沉头里加垫片,用螺纹胶

网友:
沉头孔就那么深,加垫片,你螺钉头不是凸出板材表面了么

网友:
沉头螺丝加螺纹胶

网友:
弹垫作用有限,用螺纹胶或者直接拧紧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我的话应该会扩大沉头孔硬塞平垫,如果条件不允许,不能扩孔,我会考虑一个个把弹垫尖端磨平

对,我目前也考虑准备这么做了。

网友(2024-12-09):
最好的方法就是加个小平垫。必须要加的 你的板是铝材,只要用弹垫不加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