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知中心距,求斜齿轮侧隙

楼主(2024-11-08):
实际工作中心距要比理论中心距大一点点,求斜齿轮的侧隙该怎么求?翻机械手册也没找到说明。
或者说按照理论值设计出斜齿轮,该怎么调整中心距,达到调整侧隙,防止齿轮热变形后卡死。

网友:
谁告诉你实际工作中心距要比理论中心距大一点点?你可以打死他,免得丢你的人。

网友A:
齿轮副法向侧隙的计算与控制   百度看这个

网友:
侧隙都是通过调整轮齿的齿厚来获得的,侧隙太小,把轮齿磨一下。同时,搬运一下别人的文章。

115.38 KB, 阅读权限: 50, 下载次数: 7, 下载积分: 威望 -10 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齿轮副法向侧隙的计算与控制   百度看这个

感谢

网友:
设计和加工时,侧隙是靠齿厚公差和公法线公差来控制的,假如已经做好,安装时也可用调整中心距来控制齿轮侧间隙,如机床挂轮。20度齿轮大致是中心距调大0.03,侧隙变大0.01

网友:
凑中心距难道不是使用齿轮变位方式吗

网友:
公法线 或M值来调整

网友:
曾经用过一对斜齿轮,按给定中心距安装就会卡顿,略微拉开一点就顺畅很多,但是齿间隙变大。有老哥懂行的能指点一二吗?

网友(点评):
曾经踩过坑,设计的齿轮齿厚偏大了一点,空载和轻载没问题,但满载噪音会很大,拖回去重新磨了一下齿厚就好了。

网友:
变位齿轮呗

楼主(2024-12-24):
可以参考这个文献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齿轮副法向侧隙的计算与控制   百度看这个

里面讲的还比较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