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圆环中立柱定位孔设计成开口形式的好处和必要性,求教~

楼主(2024-11-08):
如图圆环中立柱定位孔设计成开口形式的好处和必要性,求教~

网友:
圆环用来固定导柱,真正做导向的还是导柱?

网友:
最大可能性就是空间限制,无法将环向内做宽。要不哪个工程师会打这种不富裕的账

网友:
但凡内圈尺寸允许,因该不会留这样一个豁口,

网友:
看图分析,不是什么好处和必要性。破孔跟整孔的加工精度和强度都没法比。
而可能是内外圈尺寸受限,又要满足顶丝孔的强度,不得已。

网友:
看看与他配合的零件

网友:
正常是空间不够。

网友A:
这哥们在考大家呢 导柱下部铣的有扁   扁 的尺寸小于孔豁口 便于导柱从豁口处取出

网友(点评):
取不出,卡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哥们在考大家呢 导柱下部铣的有扁   扁 的尺寸小于孔豁口 便于导柱从豁口处取出

没见过这种搞法。有图明证吗

网友:
   看着都不靠谱,是不是垫片不怎么受力

网友:
过定位了

网友:
很简单,你想想闭口会怎么样

网友:
不然,柱面钻锁紧螺纹孔的深度位置没有了,只能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