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选型表格疑问

楼主(2024-11-08):
如图所示,打算试试使用表格选择伺服电机,之前没有用过这类表格,请问一下大佬们在第四点根据转动惯量初选电机这一栏中的最后一项是电机保持\额定力矩但是符号以及单位都是惯量的符合和单位,显示是根据查表所得,试过填额定力矩但是好像怎么填都不对,小弟我现在不清楚应该填的参数是什么请问大家,十分感谢

楼主:
不知道我看着图片不显示在评论区再放一次

楼主:
大佬们求回复

网友:
选型表呢?

楼主:
哥,放上来了

网友A:
转矩=转动惯量*角加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矩=转动惯量*角加速度

那您的意思说这里应该填的是转矩,只需要转换一下算出转矩,所以符号和单位是错的

楼主:
求大佬教教小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