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关于链轮滚筒输送线

楼主(2024-11-08):
重物15KG,由于需要跟以前的无动力滚筒线匹配(原来的直径38mm,间距49mm,滚筒间隙里有个顶升)查了相关标准件,只有50直径的滚筒,不能匹配。

所以只能定制,查阅了下资料,大概选了38直径,双链轮08B 9齿数,中心距离50.8.
由于间距和原来的不一样,就会改顶升的板子。
同事说用单链轮滚筒,间距可以跟原来无动力的一样。

现在有两个疑问:
1.单链轮和双链轮差距大吗?成本,安装调试难度
2.单链轮的链轮间距可以在不干涉的情况下随意控制吗?

刚入行不久,没接触过这些,有些迷茫。希望大佬们不吝赐教。

网友:
九齿会不会太少了

网友A:
9齿的话 可以考虑皮带吗

网友B:
辊子长度多少 ?长径比

网友C:
确实齿数少,不选08B的继续往下选,但是最好把滚筒增大到50,链轮可操作空间大简单。滚筒线上重物15kg不重,主要考虑的是摩擦力不是单链轮或双链轮的考虑。要是输送精度不高的话,没什么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辊子长度多少 ?长径比

辊子宽度170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9齿的话 可以考虑皮带吗

环境恶劣,还有客户要求,只能选链条。

网友D:
动力滚筒线没有必要和无动力滚筒线匹配,唯一匹配的就是好看

加了个链轮连有效长度都不一样了,怎么匹配,何况无动力和有动力也并不能通用,不是说无动力坏了可以直接上有动力的直接换。

搞清楚为什么要匹配,再来考虑滚筒的选型,15kg很轻不至于这么麻烦
为啥动力滚筒没有那么细的,就是因为链轮太小了会出问题,无动力只要能装的下个小轴承就行,链轮是有最小推荐齿数的

另外从运输零件的尺寸方向上可以考虑能不能不要做这么紧密的滚筒间距,理论上只要有3根滚筒间距就可以运输平稳,如果能在间距上改大,以至于可以省成本,这样才能说服领导们不用那么在乎匹配不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实齿数少,不选08B的继续往下选,但是最好把滚筒增大到50,链轮可操作空间大简单。滚筒线上重物15kg不重 ...

好的感谢。没有啥经验,08B链条在9齿链轮上是140°,好像可以传动。理论算出来06B的链条抗拉强度比摩擦力大的多,我再看看06B的,滚筒没法选50的,现场要求了和其他无动力的一样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动力滚筒线没有必要和无动力滚筒线匹配,唯一匹配的就是好看

加了个链轮连有效长度都不一样了,怎么匹配 ...

产品直径160,用50的滚筒会有接触不到3个滚筒的情况。被领导和客户直接否决了

网友:
德玛滚筒,应该有38直径的动力滚筒。可以用电动的就不用考虑间距了。

网友:
1,成本差不多。
2,单链轮不干涉可以不考虑间距,双链轮间距受链条节距限制。

网友:
单链轮为啥不用考虑间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