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1-18-05TZ x FC686 x 500 代表什么

楼主(2024-11-08):
液压软管这里字母代表含义。感谢

网友:
不先说一下是钢材还是紧固件吗

网友:
哪个厂家的软管?不同厂家代号一样吗?

网友(2025-05-13):
20211-18-05TZ,代表:公制螺纹,平面密封接头。FC686,代表:软管型号
500,代表:软管总长

网友(2025-09-04):
20211:平面A型密封。
18:M18*1.5。
05:DN8通经胶管。
FC686:1层钢丝

网友:
500是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