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手动调节俯仰角度,任意角度锁定的机构

楼主(2024-11-09):
如题:一个夹具需要手动调节俯仰角度(轴线与水平面的角度),任意角度锁定。请教有什么机构吗?

网友:
摩擦锁紧机构

网友:
阻尼铰链吧,如果负载不大

网友:
可以考虑使用旋转轴+气动刹车

网友A:
没有机构场景吗?
轻负载:铰链,腰槽,螺旋顶升(千分头)
重负载:涡轮蜗杆自锁,螺旋顶升(丝杆,螺栓),齿轮,同步轮同步带。

网友:
手动调节参考角度尺

网友:
手动调节的话可以参考角度尺的方式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机构场景吗?
轻负载:铰链,腰槽,螺旋顶升(千分头)
重负载:涡轮蜗杆自锁,螺旋顶升(丝杆,螺栓 ...

对,要先了解工况,承载

楼主:
不重的,头1kg,屁股10kg,转轴可随意定。头从水平到朝上角度任意手动可调

网友:
请问有设计出来吗?最近也想搞个类似的,本来想使用弧形导轨的,但是弧形导轨最大才100的,小了一点。楼主有想到啥好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