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结构焊件是不是一条线就是一段材料啊

楼主(2024-11-09):
是不是得画完整的一条线才算一整根呢

楼主:
草图

网友(点评):
然而从草图上看,这就是两根线。

网友(点评):
对,然后怎么变成一根材料

网友(点评):
你选择的时候一组里面要把这两个草图都选上,就变成一体了

网友(点评):
更正一下,是得画成一根线,或者点击插入-特征-组合 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草图

整跟的就要画一条线,分开的就画2跟线。生成结构件时还要区分先后顺序

网友B:
之前公司solidowkrs没要求必须一根一根装配,用焊接结构件画很快就可以搭好,就是属性不好编,零件要在一个工程图里出。一条线对应一个特征。

网友(点评):
那就是得画一条不能一段一段的了

网友(点评):
一根线对应一个,属性要在轮廓草图里定义好。

网友:
可以合并实体

网友(点评):
我这个是3d草图

网友:
你把草图改成一根线不就行了

网友(点评):
要怎么改

网友(点评):
原本的两根删了,画成一个等长的一根线,注意方向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公司solidowkrs没要求必须一根一根装配,用焊接结构件画很快就可以搭好,就是属性不好编,零件要在一个 ...

属性用焊件切割清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整跟的就要画一条线,分开的就画2跟线。生成结构件时还要区分先后顺序

这样还是略繁琐了,所以新一点的版本增加了结构系统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