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24-11-11):
丝杆和直线导轨的组合是常用的一种实现直线精密运动的方式。在丝杆导轨组合中,使用脉冲卡来控制相应的伺服电机。假设丝杆导程是2mm,伺服电机使用17位编码器。那么如果直线运动分辨率需要优于0.1um,伺服电机的编码器至少设置成多少位?(即电机运动一圈应该进行多少细分)

网友:
你太水了,我用同步带,细分256,可以达到0.000000001精度,丝杆用螺距0.1的

网友:
使用脉冲卡来控制相应的伺服电机。

这句话与提问有关系吗,谁关系你是用脉冲卡还是驱动器吗。

网友:
电机达到了,丝杆精度没达到

网友:
丝杆螺距

网友:
0.1um
机械这块还有能到这个精度的?0.1微米?这可是100纳米哦

切晶圆吗?

网友:
驱动器是标配,用联轴器直联。

网友:
以下是根据已知条件计算伺服电机编码器至少应设置成多少位的过程:

计算丝杆每微米对应的脉冲数

已知丝杆导程为2mm = 2000\mu m,则丝杆每移动1\mu m,电机需要转动的角度对应的脉冲数为:1\div2000 = 0.0005脉冲/\mu m。

根据直线运动分辨率要求计算电机一圈所需细分脉冲数

因为直线运动分辨率需优于0.1\mu m,则每0.1\mu m至少需要1个脉冲,那么电机转动一圈(对应丝杆移动一个导程2000\mu m)所需的脉冲数至少为:2000\div0.1 = 20000脉冲。

不懂但是自己也好奇用豆包给的答案啊  计算编码器位数

已知伺服电机使用17位编码器时,其一圈的脉冲数为2^{17}=131072脉冲。设满足直线运动分辨率要求的编码器位数为n位,则2^{n}\geq20000,通过计算可得n\geq\log_{2}20000,\log_{2}20000\approx14.28,所以n至少取15位。

综上,伺服电机的编码器至少应设置成15位。